stm32与4G模块通讯,有什么好方案吗

楼主(2017-05-03):
一直用GPRS模块,用了好几年了

现在要升级为4G,传个图片什么的会快些

用stm32f107,4G模块是SLM630B

发现4G模块跑的是linux系统,同时4G模块包括有串口、USB,

规定不能用串口通讯,stm32与4G模块怎样usb通讯,stm32那边的驱动程序怎样写

以前玩过单片机+usb芯片CH375,与上位机通讯,现在变成了linux,也是一样吗

网友A:
可以用usb通信。linux这边用libusb来做应用程序。stm32f103我可以做到800KB/S的传输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usb通信。linux这边用libusb来做应用程序。stm32f103我可以做到800KB/S的传输速度。 ...

最关键的是4g模块里的系统你没办法搞的,除非二次开发。

4g模块一般是用usb扩展出4个串口。

这样就需要mcu这端是 host模式 还的有驱动。  首先 需要选择 支持host的单片机。 然后移植驱动。

网友:
4G网卡速度 STM32跑不出来,至少用个几百兆的ARM9,不比STM32贵几块钱。
并且是质的飞越, 跑linux不就图它的软件吗。。。

网友:
把stm107换stm4x7,, 速度飙升,,,,,,不过,做图片传输,是不是有更多其它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是4g模块里的系统你没办法搞的,除非二次开发。

4g模块一般是用usb扩展出4个串口。

恩,确实关键是裸机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确实关键是裸机驱动

楼主最后定了方案,方便在这里通报一下你的方案吗?哈哈。。我也一直想业余玩玩4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定了方案,方便在这里通报一下你的方案吗?哈哈。。我也一直想业余玩玩4G。。

官方都提供基于linux下的驱动。

所以呢,尽管上arm跑linux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方都提供基于linux下的驱动。

所以呢,尽管上arm跑linux吧。

谢谢告知。。
只是想玩玩,手里有现成的STM32各种板子,飞点线啥的。。我可以肯定不需要在LINUX下面去玩。。

网友:
关注下,确实不想跑linux,不知道这个驱动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告知。。
只是想玩玩,手里有现成的STM32各种板子,飞点线啥的。。我可以肯定不需要在LINUX下面去玩 ...

STM32没有MMC,是跑不了linux

他说的跑linux肯定是其他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没有MMC,是跑不了linux

他说的跑linux肯定是其他芯片了

是的,所以我说期待你最终的方案啊,用哪个MCU,用哪个型号的4G,因为你也不打算用LINUX啊。。

网友:
楼主还是用专用的4G模块吧,这个速率确实高,MCU跑很辛苦的

网友:
路由芯片,openwrt,容易些

网友(2017-08-03):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usb通信。linux这边用libusb来做应用程序。stm32f103我可以做到800KB/S的传输速度。 ...

你是用AT指令模式收发数据还是 透传模式?

在透传模式下  如果与server断开  就要重新进入at模式建立连接  这样应用层面的数据不就会丢失

网友:
4G那边跑linux,你这边可以不跑的啊,你只是用单片机通过usb跟它通信而已

网友:
看过龙尚的U8300/U9300,规格书上写着可以支持串口,用AT命令,之前在车载DVR上用过3G模块,但只用过USB接口在LINUX下运行,请教各位,物联网应用数据量小于1Kbps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用非透传的4G模块么(类似于龙尚U8400的miniPCIE接口)?

网友D:
一般4G模块提供的接口有两种:USB或者真PCIE,为什么说是真PCIE,因为很多假的,假PCIE其实就是USB。
你用stm32实现的话,首先得首先虚拟串口驱动,再实现ppp程序。好不容易能上网了,支持的网络协议也少的可怜,真要开发的话耗费精力至少在Linux的5倍以上,以后升级扩展也是大问题。
廉价的Linux SOC方案可以考虑如下几种:
A,路由系:MT7688,AR9331,QCA9531,MT7620这一类,成本很低。
B,高性价比系:全志V3S,TQFP内置64MB RAM 1G主频大约26元左右的零售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4G模块提供的接口有两种:USB或者真PCIE,为什么说是真PCIE,因为很多假的,假PCIE其实就是USB ...

谢谢高手指点,我以前用的那个miniPCIE接口的3G模块就是只用其USB接口,miniPCIE只是用于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高手指点,我以前用的那个miniPCIE接口的3G模块就是只用其USB接口,miniPCIE只是用于固定 ...

对,都是借用了PCIE的连接方式而已,真PCIE的很少。

网友(2017-09-03):
请问楼主最终定的哪种方案?

网友:
4G 模块的串口  带有硬件流控的串口  速度能达到 M级的,STM32 串口用 DMA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F:
现在4G模块多少钱?推荐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4G模块多少钱?推荐一下

批量价可以做到150到160的样子,单买最低170,全网通的的阉割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批量价可以做到150到160的样子,单买最低170,全网通的的阉割版

华为的吗?
请问是走USB HOST/OTG开发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吗?
请问是走USB HOST/OTG开发吗?

龙尚和移远的,用的是高通的MSM9207的芯片。有USB和UART接口,UART接口没有试,我用的是USB接口
华为用的是海思的芯片,不敢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龙尚和移远的,用的是高通的MSM9207的芯片。有USB和UART接口,UART接口没有试,我用的是USB接口
华为用的 ...

能分别推荐一下你用过的龙尚和移远的型号吗?
对了,USB是只需要支持OTG或HOST就可以了吧。
需要模拟几个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分别推荐一下你用过的龙尚和移远的型号吗?
对了,USB是只需要支持OTG或HOST就可以了吧。
需要模拟几个 ...

龙尚U9300C,移远EC20 V2,USB只要HOST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龙尚和移远的,用的是高通的MSM9207的芯片。有USB和UART接口,UART接口没有试,我用的是USB接口
华为用的 ...

为何华为的用海思芯片就不敢用?据说他们的模块已经批量供应奔驰宝马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何华为的用海思芯片就不敢用?据说他们的模块已经批量供应奔驰宝马车了。 ...

华为供货不稳定,服务差。
主要他没心思在这一块发展挣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一般4G模块提供的接口有两种:USB或者真PCIE,为什么说是真PCIE,因为很多假的,假PCIE其实就是USB ...

层主,我不是很懂想请教一下。
我用stm32跑lwip,lwip里有ppp的驱动,移植好以后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层主,我不是很懂想请教一下。
我用stm32跑lwip,lwip里有ppp的驱动,移植好以后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

有ppp驱动就好说了,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为供货不稳定,服务差。
主要他没心思在这一块发展挣钱。

那是你的量小吧。所说他们只盯着百万级年发货量的客户,其他的就呵呵了

网友:
4 g 的 市场目前已经很成熟啦,其实还是主要看你的渠道,选择有技术支持的还是可以的, ZTE    移远  广和通  这些技术支持应该都还可以吧, 华为的性能没问题主要是价格问题,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H(2018-08-22):
引用 网友D:
一般4G模块提供的接口有两种:USB或者真PCIE,为什么说是真PCIE,因为很多假的,假PCIE其实就是USB ...

层主,你说的虚拟串口驱动是USB CDC HOST吗?USB 驱动搞好再在上面跑ppp或者AT指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层主,你说的虚拟串口驱动是USB CDC HOST吗?USB 驱动搞好再在上面跑ppp或者AT指令吗? ...

对,紫薯布丁

网友:
用stm32的usb host虚拟出四个串口,这个比较有难度吧?所以我还是想用串口走AT指令
MCU本身速度也不快,要这么高的通讯速率也没多少意义,够用就行,MCU用4G模块主要是因为4G模块可以支持所有的运营商和卡,方便很多,速度也相对GPRS快很多

网友(2018-09-21):
用模块吧,比如移远的ec20等等,还可以,技术支持可以。

网友:
用华为什么的4G-》WIFI模块,然后STM32用WIFI或LAN联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