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aster+STM32串口源码-从此调试简单化

楼主(2017-05-03):
之前拜读了论坛的帖子,发现用这种方式很方便,我觉得很适合我现在的磁悬浮上,于是自己也移植一下,简单试了一下,真的很好用,特别是调电机参数等,所以也可以调我的磁悬浮,下面说一下步骤:
1.平台:STM32F302(理论可以移植到任何一款MCU上,我已在代码里简单封装了一下,只要修改FreeMaster的一个文件即可,即串口驱动),自己看源码修改freemaster_serial.c这个文件。
2.main.c主循环添加如下:

3.stm32f30x_it.c添加中断接收代码和头文件:

这样下位机就可以了,配置一下PC端
1.打开FreeMaster,默认建好新工程,然后在Project菜单下选择Options...按照如下配置:

使用串口,选择RS232就可以,波特率跟MCU端相同。
2.在MAP页下选择KEIL输出文件,在工程的输出文件夹下,扩展名为.axf,格式选择第一项:

3.添加输出文件变量,为之后显示做准备,在Project菜单下选择Variables...按照如下配置:

在下面界面一次选择你需要的变量,点击按钮,选中变量前会打勾,然后依次Close即可:

4.添加图形显示文件,在左侧栏New Project右击选择Create Scope...在弹出窗口直接进入Setup页,在图中标识位置选择要显示的变量:

添加完成,确定返回,连接硬件,记得串口的端口和波特率,点击这个Stop按钮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刚接触这个软件,觉得应该还有很多实用功能有待开发,不过我的目的是拿来调试磁悬浮,可以看变量,修改变量,而且不用中断程序运行,确实是我想要的,下面是工程源码,共享给大家,对了程序里的变量名和我截图的不一致,注意下。

网友:
楼主共享下FreeMaster的上位机软件可可好,谢谢。

网友:
赞一个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看来用来调试挺不错的

网友:
卧槽这个果真厉害试了一下

网友:
呵呵,这个东西一直在使用中,好用。

网友:
手机先标记下,谢谢分享

网友:
Freescale有很多非常不错的单片机开发工具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些吗?
http://www.nxp.com/products/powe ... ab=Design_Tools_Tab
https://www.nxp.com/webapp/sps ...

谢谢你。

网友:
非常感谢,收藏备用

网友:
MDK的怎么玩?

网友:
学习一下 很好

网友:
看起来好NB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标记下,回去看。

网友B:
牛B了,能实现触发功能吗

网友:
卧槽,标记下,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B了,能实现触发功能吗

不知如何触发?

楼主:
MDK?你说的Keil么

网友:
类似Linux调试啊~! 厉害

网友:
mark 使他们2

网友:
stm32 串口源码 mark

网友:
是,等你磁悬浮的大作。

网友:
感谢分享,看上去比step in 要高级多了

网友C:
这个我觉得不如jlink的RTT和jscope?

网友:
确实很不错的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FreeMaster的上位机软件,学习学习

网友D:
FreeMaster和ST的ST Studio相比,数据刷新速率快吗?

网友:
用ucprobe更方便和快捷

网友:
stm32 串口源码进行调试 mark

网友:
对于做电机控制的调试,真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不如jlink的RTT和jscope?

没用过,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eeMaster和ST的ST Studio相比,数据刷新速率快吗?

这个主要限制与串口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不如jlink的RTT和jscope?

只能说部分情况下不如RTT和jscope,如果是无线调试,用rtt就不行了。

网友:
想在这个地方再求个

网友E:
想在这个地方再求个,stm8的FreeMaster 的移植~哈哈(^_^)

网友:
开起来很棒,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在这个地方再求个,stm8的FreeMaster 的移植~哈哈(^_^)

试了一下,8S003的空间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reeMaster和ST的ST Studio相比,数据刷新速率快吗?

STM Studio 才知道有这么方便的软件,结合楼主的介绍,马上上手了.

网友:
找个任务,偶尔调用一下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很直观看到堆栈使用情况,不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吧?

网友:
之前在哪里看到过专门写自己的专门函数去调试和打印程序中的变量,大致与这个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8S003的空间不够了。

我尝试了一下,STM8是大端模式,还需要大小端转换,并不是直接移植就可以的,就放弃了~

网友F:
你这个还是要改源码的,用飞思卡尔自家的芯片就不用修改源码了

不是很复杂的功能可以用jscope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还是要改源码的,用飞思卡尔自家的芯片就不用修改源码了

不是很复杂的功能可以用jscope软件 ...

Freescale芯片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mark    freemarster在线调试

网友:
多谢楼主!下来使用一下,看着挺直观的

网友:
收藏了,这个调试起来应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scale芯片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我是说arm核的

楼主:
ARM需要这个源码吧

网友:
arm 不用源码的,用jlink + jscope

网友:
马克,收藏,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
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
很详细,很不错!

网友:
不错!
J-Link里面也有个工具可以看变量波形的

网友:
看起来类似 RTT,RTT使用的SWD接口,可以不占用串口

网友:
学习了,现在调试工具越来越方便了。FreeMaster

网友(2017-08-13):
正在调试电机,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之前用freescale就发现FreeMaster好用了,楼主移植出来了太牛啦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  不错 以前都没发现

网友:
这个和原子的USMART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看看这帖子我感觉自己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尝试了一下,STM8是大端模式,还需要大小端转换,并不是直接移植就可以的,就放弃了~ ...

这个需要打开编译器生成的一个文件才能用,这个文件里有各个变量的参数

网友(2017-09-15):
先标记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8-01-15):
好方法,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不错的软件,调试用,挺不错

网友(2019-09-30):
用来调试确实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用来调试

网友(2021-09-17):
MARK,感谢分享,FREEMASTER串口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