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未来将提供以下个性化的服务!

楼主(2017-05-03):
以下个性化的服务,当然是收费的,以在规划中,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1)板材可供指定厂家品牌, 可以选择台湾南亚,KB,  生益。。。。(本来早就实施,但是板材风波导致无法实施)
2)电路板小批量也提供高精度字符打印服务, 字符打印以高精度无偏差,稳定度运高于印刷工艺,打印油成本是印刷油50倍,现在样板就采用打印工艺
3)双层板提供塞油服务(多层板后面为标配),极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孔发黄
4)提供电路板在生产前,文件确认后再生产服务

网友A:
第三项,塞油工艺对于过孔良品率是否有提升?特别是针对那种半通不通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项,塞油工艺对于过孔良品率是否有提升?特别是针对那种半通不通的过孔 ...

说真心话,塞油工艺对于普通的双面板实无必要,当然有钱的土豪无所谓,塞油工艺主要针对的是BGA,IC下面有密聚的过孔则有必要

网友B:
第二点不错。之前小批量丝印印的都是惨不忍睹。所以我已经养成了发板之前,删除方向辨识以外的所有丝印的习惯。

网友:
大批量还是得确认后生产比较合适,能尽量减少出问题的概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点不错。之前小批量丝印印的都是惨不忍睹。所以我已经养成了发板之前,删除方向辨识以外的所有丝印的习 ...

你这让我这种习惯经常做没有任何丝印的PCB的情何以堪啊
客户经常要没有标记的中性产品,干脆把丝印全一锅端了,下单前一次性删除,包括器件边框在内,一丝一毫的丝印都没了

网友:
我也喜欢无丝印设计

网友:
感觉小批量丝印缺点是位置会偏,但比打印的要好,打印的中间厚,边上浅,个人不喜欢,如果在零件下方有字符还会影响焊接。用了JLC以后也是尽量减少丝印。

网友:
4)提供电路板在生产前,文件确认后再生产服务?没明白

网友:
强烈支持,啥时候打样的颜色费100元能减少一点就更好了  !

网友:
我只需要:   选颜色(蓝色为主)、打样做5片(保证3片检测ok即可)、包邮35¥、、,,,其它,,贴片贴2~3片、基本上自己手工焊接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让我这种习惯经常做没有任何丝印的PCB的情何以堪啊
客户经常要没有标记的中性产品,干脆把 ...

大师,请问器件的边框如何快速删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师,请问器件的边框如何快速删除?

我用的是99se:
1)点击PCB里任意一个器件双击打开其属性框,把Lock Prims后面的勾去掉;
2)点击右下角的Global,然后点击左下角的OK;
3)菜单Design -----> 最下面的Option,选Layer标签项;
4)先点左下角的All off,再选择SilkScreen下的2个丝印层,勾选需要删除的那层,最后OK退出;
5)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就只剩下你要删除的丝印层了,直接鼠标拉框选中你要删除的部分,变成白色之后,按快捷键:E,再按L,记得输入法一定要在英文状态哦,然后你的丝印层就没了;

6)最后切记重复1,2,把器件封装再次锁定,否则封装的焊盘很容易被误删,搞得七零八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99se:
1)点击PCB里任意一个器件双击打开其属性框,把Lock Prims后面的勾去掉;
2)点击右下角 ...

多谢大师的详细回复!
ADx也是这样的,把Lock Prims后面的勾去掉就把封装打散了!
再次多谢!

网友:
给力,赞一个!好早之前就在嘉立创制板,见证嘉立创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