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ARM已更新8111,已解决安装问题,雷锋解释器可用。

楼主(2017-05-04):
升级了,原来下载的810.1在WIN7-64位版安装不上,这个版本安装顺利,用雷锋的解释器可以使用,编译后比原来7103版本编译的HEX的还小了点;
喜欢尝鲜的朋友下载试试吧
地址:https://www.iar.com/iar-embedded ... currentTab=overview
原来还填写试用信息,现在都省了,直接下载

网友A:
雷锋的解释器传一个呗

网友:
有些不习惯,,,比如寄存器 改变后,查看不如原来的方便。。。

网友B:
Warning[Lt009]: Inconsistent wchar_t size
            GUI_Alloc.o(STemWin522_CM3_IAR.a) and 126 other objects have wchar_t size 16 bits
            control.o and 31 other objects have wchar_t size 32 bits

请教一下,这个警告怎么解决。之前版本编译没有警告,这个版本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arning[Lt009]: Inconsistent wchar_t size
            GUI_Alloc.o(STemWin522_CM3_IAR.a) and 126 oth ...

8.11版本说明中 : Changed size of wchar_t
估计改变了wchar_t的位数;
我估计你要去掉警告,要等到STM用新版本IAR编译新的库文件了,
还有就是不用8.11,用老版本,不然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8.11版本说明中 : Changed size of wchar_t
估计改变了wchar_t的位数;
我估计你要去掉警告,要等到STM ...

OK多谢。还是退回上一版本7701算了,你们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锋的解释器传一个呗

这论坛里面有啊,搜索一下就可以了,通用的

网友:
非器件支持问题,没什么必要换新版本,老版本的先用着

网友: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M-CD-8111-13272.exe

网友:
下个新的的看看!

网友D:
帮顶,这个8.1版本好用,终于能同时打开多个工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顶,这个8.1版本好用,终于能同时打开多个工程了。

好像7.X版本也能打开多个project

网友:
我的电脑装完,在注册后打开不了,提示什么CMSIS-PACK有问题。

网友(2017-06-10):
我的也是:提示什么CMSIS-PACK有问题,打开不了。

网友(2017-08-27):
正在下载8112版,有破解文件吗

网友:
IARkg_Unis_v1.4破解文件可用

网友:
EWARM service pack 8.11.3

网友(2017-10-18):
IAR For ARM 8.20.1版本已发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2111-1-1.html

楼主:
原来的IAP程序是用7.1编译的,用8111编译应用程序,发现运行不了,改用7.1编译没有问题,
看看8201会是什么情况,装完试下

楼主:
V8201没有问题
被V7111折腾了

网友E:
最新8.2建立工程时添加include路径每次弹出的文件对话框都是在文档路径超级麻烦,连续几个版本都试过了都这样,是我系统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新8.2建立工程时添加include路径每次弹出的文件对话框都是在文档路径超级麻烦,连续几个版本都试过了都这 ...

可以在属性里面,添加include路径,没觉得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