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12V~48V输入,5V~24V输出的DCDC 芯片,输出功率不低50W

楼主(2017-05-04):
如题:需要找一款12V~48V输入,5V~24V输出可调的 DC-DC 芯片,输出功率不低50W,温度等级能到汽车级最好了,性能稳定,调试简单,采购方便的,不知坛里的兄弟们有没有用过的型号给推荐一下。
TKS!

网友:
去搜升压降压型。大电流,开光管外置。连续可调?范围太大不容易稳定

网友A:
你确定?5V10A还是24V2A?差别老远了

网友:
凌特有一款 记得能到90V上下,价格我看淘宝都是50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5V10A还是24V2A?差别老远了

5V,10A  ~ 12V ,4A 就行

网友:
淘宝有现成做好的。
封装铝壳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