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JLC论坛,有没有靠谱的方法去掉PCB板子上丝印的?

楼主(2017-05-04):
RT,用酒精,洗板水都试了没效果,实在不行打算用刀片刮了~

网友:
贴张贴纸覆盖

楼主:
这是我打算刀刮失败后的备用方案

网友:
用同色的油墨覆盖下~

网友A:
字符烤箱里烤过了的,不易去掉,没有好方法;实在不需要,需要帮把文件里的丝印去掉后再压缩上传进来,但客编那串重要数字还是需要加印的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烤箱里烤过了的,不易去掉,没有好方法;实在不需要,需要帮把文件里的丝印去掉后再压缩上传进来,但客 ...

谢谢,我先倒腾倒腾看看!

网友:
涂改液。。。字数补丁

网友B:
氢氧化钠!可以轻松去掉,用温水溶解后,放板子进去,连绿油都可以去掉!

网友:
用罐白色自喷漆整个板子在喷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氢氧化钠!可以轻松去掉,用温水溶解后,放板子进去,连绿油都可以去掉! ...

真够厉害的

网友:
洗板水,不够厉害啊。用天那水试试吧。

网友C:
看了一下淘宝,上面有PCB电子线路板表面白色丝印文字涂改/修正/去除液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淘宝,上面有PCB电子线路板表面白色丝印文字涂改/修正/去除液不知道好不好用 ...

查了一下,它这个相当于把原来白色丝印涂成绿油颜色的

楼主:
谢楼上各位兄弟回复,有个兄弟告诉我说用洗甲水可以擦掉,我已经买了一瓶,等到了试试有效果再来汇报^_^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氢氧化钠!可以轻松去掉,用温水溶解后,放板子进去,连绿油都可以去掉! ...

绝对不能用导电的溶剂,要不然后面修板就够你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不能用导电的溶剂,要不然后面修板就够你受的了

我是卸掉器件再洗掉的!

楼主:
洗甲水失败,用这个擦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