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建个人NAS,选GEN8不选二手戴尔R510机架服务器的原因?

楼主(2017-05-04):
看到很多建个人NAS,选GEN8不选二手戴尔R510机架服务器。
个人感觉二手R510服务器,也有好处,盘位多,方便后续扩展,直接带RAID卡。
不知道选GEN8是基于啥原因?
另外,建个人NAS是选SAS硬盘还是选SATA硬盘?

网友A:
个人肯定GEN8
1,噪音。
2,功耗。
一年的电费都不少钱

网友:
功耗,噪声,颜值,体积

网友:
个人NAS买个小主机,静音,低功耗,NAS对CPU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
体积太大,不好放,噪音太大,没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肯定GEN8
1,噪音。
2,功耗。

嗯,这个没考虑到,只是觉得有个机架可以放好多东西!!

网友:
R410 R510 R710轻载的时候基本上没声音,可以接受的

网友:
电费受不了

网友:
服务器做工是优秀,不过体积大,重量大,噪音大,功耗大。

楼主:
明白了,要是这么大噪音都睡不着觉。
用过卫星猫,机架式的,开机风扇声音很大很大很大!!

网友:
为什么每次看到有人想买G8我都想吐槽呢,U比较渣不支付直通,内存是纯ECC特贵价格坚挺,噪音夏天还是有点的。反正我已经断了给它升级的念头让他静静地当个美盘仓吧(^з^)

网友:
D545主板+台达静音电源蛮好用,如访问人不多,硬盘也可以选静音5400转的,硬盘寿命也可能更长,

网友:
占美小主机+32gmsata固态盘+1T笔记本盘,不到10w,被动散热

网友:
我选了gen8, 其实也就放了点家人照片,还有一些盗版电影, 利用率很低的, 不过这玩意确实稳定, 丢那一年不管都没问题

网友:
个人意见,没有莫大一般需求的,一个双盘位群晖够了。省电,安静。买一个机械盘,一个ssd盘不要做raid,

网友:
重要文件放ssd,利用自带软件自动在机械盘里面又备份一份。双保险。

网友B:
Gen8作为家用服务器,惠普的做工还是可信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n8作为家用服务器,惠普的做工还是可信赖的

嗯,是的。就是开始觉得用机架的可以省很多空间。

网友B(2017-06-04):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就是开始觉得用机架的可以省很多空间。

机架服务器的深度都在六、七十厘米以上,并不省地方啊,除非买超窄型的服务器,有25厘米深的,还确实省地方

网友:
我是用旧笔记本当服务器,要求不高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服务器的深度都在六、七十厘米以上,并不省地方啊,除非买超窄型的服务器,有25厘米深的,还确实省地 ...

要是单独一个就不省地方,要是弄个机架,把硬盘录像机、光猫、NAS都放里面就省地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省电。没噪音,环保。

莫大推荐一个性价格高的型号出来吧,家庭用,公司的文件也可以偷&偷备份到里面。感觉百-毒-云越来越不着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莫大推荐一个性价格高的型号出来吧,家庭用,公司的文件也可以偷&偷备份到里面。感觉百-毒-云越来越不着 ...

GEN8
论坛里买的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EN8
论坛里买的不少

如果24小时开着,家庭用电费就受不了,再说价格土豪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24小时开着,家庭用电费就受不了,再说价格土豪级别的

那就自己组装个,不算硬盘 七八百吧,被动散热还无噪音
不过性能就别要求太高,只能当NAS用,不像gen8那样性能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