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远距离UWB定位模块——MAX1000

楼主(2017-05-04):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研发,首款兼容远距离UWB模块MAX1000终于发布,本模块的主要特征有两点:
1、集成DW1000芯片、PA、LNA,内部升压DCDC,6.8Mbps速率下,测距距离可达250米以上,110K更是超过500米,测距精度10cm
2、封装兼容DWM1000,可以直接pin2pin升级到远距离定位
目前有外置天线和内置天线两款可选。

对比最右的DWM1000模块,使用相同的底板

可以构成3/4基站的定位网络,实现定位功能,定位误差10~20cm

网友A:
照片是故意拍这么模糊的吗?

网友:
这名字起的,有寓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     ?

目前样片是800一片,年底应该会量产,到时候价格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是故意拍这么模糊的吗?

手机比较差,光纤不好。。。

网友:
测距精度 还可以提高不?

网友C:
是4点还是3点定位啊?

网友D:
我们买过一个韩国的UWB模块,距离在10-20M,但是精度可以达到1-2CM, 你这个距离这么远,精度有所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4点还是3点定位啊?

3点 2维,4点 3维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买过一个韩国的UWB模块,距离在10-20M,但是精度可以达到1-2CM, 你这个距离这么远,精度有所下降了 ...

韩国的哪个牌子?这么高精度我也去搞来试试
这个精度是因为芯片本身就是10cm的误差,和功放没关系

网友E:
咨询楼主一下问题,我对这个技术本身不懂,但是有应用需求,
1.所谓的组网是随意的主从设备安装摆放,任意分布就行了吗?就是说不需要在特定的位置放置设备
2.要达到定位的目的是不是需要所有终端之间都能够通信?
3.定位的坐标值是怎么体现的,是相对一个参考设备的偏移量还是一个绝对值(例如通常的经纬度)
4.降低精度(0.5米能接受)情况下是否很容易的提高通信距离(有单栋房屋遮挡或者通常环境例如花草普通树木等)达到3、5公里级别

网友:
快速移动的精度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韩国的哪个牌子?这么高精度我也去搞来试试
这个精度是因为芯片本身就是10cm的误差,和功放没关系 ...

http://cn.umain.co.kr/products/uwb-radar-sensor-module/
这个是模块级的,我们好像根本玩不了,二次开发好像也不行,没有相应的代码开放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咨询楼主一下问题,我对这个技术本身不懂,但是有应用需求,
1.所谓的组网是随意的主从设备安装摆放,任意 ...

分基站和标签,不一样的,必须要知道坐标
标签至少与3~4个基站通讯上,得到距离,就可以算自己的坐标,和GPS一样
出来的坐标是相对于基站坐标和标签到基站的距离去解算的,如果基站是经纬度,算出来的也可以是经纬度
精度和通讯距离无关

网友E:
比如,
在农村环境,家家户户的农田,一般估计就100来米见方的一块吧,当然肯定是不规则的了,然后很多块连接而成,那么农民沿着田埂上走动,就要记录下来走的位置,

那么一个小村院,大都是一个小聚居点,十来户人的农村房子,稀稀疏疏分布,周边就是田地了,这样一个环境,大概要布置多少个所谓的基站,标签的话就相当于GPS接收机吧,走到哪里就标签自己会输出坐标对吧,

田埂基本上就是50CM左右宽吧,照理说定位到田埂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 布站是不是就像手机基站一样,如果环境通常就需要很少的量(最小多少?),遇到盲点还得专门布站补盲?

很多问题,凌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
在农村环境,家家户户的农田,一般估计就100来米见方的一块吧,当然肯定是不规则的了,然后很多块连 ...

你这种应用为什么不用GPS。。。

网友F:
杭州滨江浦沿??我每天从江边上下班!

网友:
UWB主要解决的是室内定位,室外GPS,北斗随便玩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种应用为什么不用GPS。。。

主要是有遮挡,比如类似车库这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有遮挡,比如类似车库这样的地方

这么极端复杂环境,不适合UWB,即使技术上没问题,工程实施上也有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cn.umain.co.kr/products/uwb-radar-sensor-module/
这个是模块级的,我们好像根本玩不了,二次开 ...

看起来是个UWB雷达。。
MAX1000这款类似GPS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杭州滨江浦沿??我每天从江边上下班!

对,有时候在闻涛路做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有时候在闻涛路做测试。

好像是啊

网友(2017-07-13):
楼主,现在有什么进展哈,样品降价没哈

网友(2018-03-21):
量产了吗,大概多少钱

网友:
这个的功耗多少?

网友(2018-04-25):
价格挺贵的,我们一起用过,等人民币200吧,当时的频率5HZ,精度10cm

网友:
量产之后,大概价位?

网友(2018-11-02):
楼主有实测数据做演示吗

网友(2019-06-25):
现在精度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