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红包悬赏:有感BLDC电机不启动问题

楼主(2017-05-04):
做了一个风扇,用220V电源,现在是demo板子可以驱动电机,电机是220V的,我用30V驱动可以,原理图全部照搬的demo,只是在驱动电路做了稍微的修改。

请参看附件原理图和demo的pdf文件,波形如图(3路一样,这是一路的):

不启动的波形,我是用手转了下电机出现如下的,感觉也有驱动,只是抖动。

请大神指点,解决问题发微信红包啊

楼主:
线序我都试验过了,看波形感觉是上臂或者下臂有问题,测试发现也没问题啊

网友:
楼主看下英飞凌的 XC 846 电动车 驱动

网友:
如果控制电路的共地没有问题的话。线序也没有问题。是你换的13001管的驱动能力不够吧!换个放大倍数大点的驱动管。

网友:
用H桥驱动  不是很方便   问题也少很多

网友:
先看一下电流吧,如有电流十有八九就是相序错了

网友:
1) 霍尔信号正确吗?
2) 换相正确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正在调试中,怀疑电压低,驱动部分导通不足。
敬请大神过来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