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0~300W的DC/DC模块,输入电容一般用多大容量的为好?

楼主(2017-05-05):
如题,电容取值有什么依据?

网友A:
不说电压电流不是耍流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电压电流不是耍流氓吗?

输入电压约420V,输出电压48V,负载大约260W,电流5.5A。

网友B:
你这个输入怎么有点像PFC电路的输出?如果是PFC的输出电压,后端的DC-DC是采用的正激,LLC半桥,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输入怎么有点像PFC电路的输出?如果是PFC的输出电压,后端的DC-DC是采用的正激,LLC半桥,还是其他。 ...

我用的是成品的1/2砖DC-DC模块,输入电压定制。
输入是100串的锂离子电池,主要用在一个自供电的无人值守试验设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成品的1/2砖DC-DC模块,输入电压定制。
输入是100串的锂离子电池,主要用在一个自供电的无人值守 ...

输入电容是指X电容还是电解电容?,这个一般的DC/DC模块datasheet都有推荐啊。还跟你的断电保持时间有关系,还有EMC相关的。

楼主:
模块厂家说几十~一百多uF都行,有人说几~十几就可以了,故有此问。
另外,负载非感性,会随系统加载不同的模块会有200W左右的变化(变化不频繁,半小时左右工作若干分钟)。

网友:
因为不清楚半砖模块内部的电源结构是怎么样的,还有内部是否有输入电容,则个需要模块厂家推荐输入电容值,不过我看你这个用的锂电池,所以输入电容应该可以取的很小,我以前做的带PFC输出的DC-DC一般差不多等于功率,可以比功率小一些,但最小不能小于功率的一半。因为电池供电纹波远远小于PFC输出,而且很稳定,所以你这个电池供电应该可以用更小的。

网友:
个人见解:你这个输入时电池,电池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内阻有点大的电解电容,所以选择内阻小的电解电容在输入端与电池并联就可以,容量可以选择比较低的那种,可能就几UF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厂家说几十~一百多uF都行,有人说几~十几就可以了,故有此问。
另外,负载非感性,会随系统加载不同的 ...

电池不会自己没事断开吧。那样确实不需要多少,模块里面的电容基本就够了。

网友:
按照规格书加就行了,输入的电解主要是储能。
对寿命没啥要求,基本没纹波。
PS:一定要是正规厂家出厂的,否则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