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达测距的精度是多少?采样速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7-05-05):
请教:雷达测距的精度是多少?采样速率能达到多少?
如题,请有经验的高手推荐传感器和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这个得看是哪种调频体制?如果是FMCW或FMSK的话 那就是看调频线性度、FFT点数,及其做不做Chripz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