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GPRS的大婶们出来看看谁有这个低功耗的方案。。。。

楼主(2017-05-05):
新拿到一个需求,量不大,谁有现成的或者简单修改就能实现的买来直接用了
GPRS远程监测,4路模拟量接口(硫化氢、一氧化碳、水位,电压,如果有现成的最好)
工作方式:定时上报+超限上报
带外部供电控制,每小时(可调)供电监测一次,超限则上发,不超限则每4小时(可设)上发一次,不工作时除mcu外全部断电,做到最低功耗
要求是成熟稳定的产品

网友A:
这个啊,可能是个坑,这种项目可不是直接用的问题,从方案到产品,步子很大

网友B:
GPRS部分可以用现成的,其他部分很难找到刚好和你需求一样的

网友C:
这个对我来说简单,做过类似的,就是不知道量多少

网友:
直接用NBIOT

网友:
像这种GPRS模块不知道一般有哪些公司提供?

运行稳定,提供模块板(最好是小)的?

网友D:
这需求很简单, 要是实现的比较好就比较麻烦了。

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很好弄,如果电化学的话,推荐一个LMP91000, 几年前做了几年气体检测仪表, 这个芯片还是很好用的。半导体的话就随便弄了。。
GPRS模块也是 随便选个 希姆通的就可以,sim800c,SIM868带GPS,其实GPRS模块功耗都差不多,特别你这个睡眠时间这么长的,主要能控制住睡眠功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需求很简单, 要是实现的比较好就比较麻烦了。

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很好弄,如果电化学的话,推荐一个LMP91 ...

方案容易,不想开发,想找个类似产品,量太小开发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啊,可能是个坑,这种项目可不是直接用的问题,从方案到产品,步子很大 ...

就是个四路模拟量带低功耗控制的RTU,大家都把重点看传感器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S部分可以用现成的,其他部分很难找到刚好和你需求一样的

就是个四路模拟量带功耗控制的RTU,大家都关注传感器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我来说简单,做过类似的,就是不知道量多少

说了,量小,我就买个带功耗控制的四路模拟量采集RTU,兄弟做过的话报个价

楼主:
点不全,我现在有300个点在跑,很多地方信号还没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需求很简单, 要是实现的比较好就比较麻烦了。

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很好弄,如果电化学的话,推荐一个LMP91 ...

方案简单,主要是量小不想做,功耗控制休眠前直接把外设全断电就行了

网友:
你的四路模拟量是电压还是电流,4-20MA?主要是需要低功耗,不能用市场上比较成熟的DTU了,需要自己开发GPRS部分,实际可以找一下那几个单车厂家的方案,用他们的GPRS模块方案+单片机+模拟量转换就可以,其实用智能手表(带GPRS)那种方案也行,功耗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需求很简单, 要是实现的比较好就比较麻烦了。

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很好弄,如果电化学的话,推荐一个LMP91 ...

另外传感器我基本不自己做,工控的利润率直接买变送器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传感器我基本不自己做,工控的利润率直接买变送器多好

加我账户QQ吧,你这个简单

网友:
我这边成熟的产品可以用。你所说的功能都有。带本地存储,数据补发,定时报,加报报,远程招测时段数据,远程参数配置,远程固件更新。支持低功耗,支持电源供电控制。
走的是标准SL651的协议,加扩充要素。有免费的接收软件,可以配置入库到中间库,你直接调用数据。
性能稳定,每天自动复位一次,可以长期工作。
配置有触摸屏的,也有通过手机APP的。

缺点:模拟量采集为单片机自带12BIT精度,非专业高精度采集设备。
         公司设备,我不要任何好处,但是价格也不低。
         标准协议没有你要的要素,需要增加要素,做少量修改。不影响整体的稳定性和完善性,但是人都比较慢,需要最少一到两周的修改测试周期。

可以查一下SL651的协议,设备支持全部协议内容。

需要可以私信我。

网友:
没信号覆盖的地方,我这里有自己开发的北斗终端成品,每天发送一次数据,10AH电池可以坚持两年多。

网友:
我公司有现成的,时间阈值可调,不过不是我做的

网友:
我用MTK的方案做过成熟的方案,GPRS 芯片MT6261,外挂颗单片机。6261做MODEM功能,低功耗。至于GPRS这块怎么玩都行。

网友:
这个方案关键是有些传感器可能是不能断电的,断电以后要很久才稳定。这样GPRS那些电就微不足道了。一般GPRS能做到10mA平均电流。有的电化学的传感器还要加热才能稳定。

网友(2017-06-16):
GPRS模块在低功耗情况下还是联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