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HEX文件编辑工具

楼主(2017-05-05):
因为BOOTLOAD的原因,我要对富仕通的HEX文件进行编辑,富仕通的编译器生成代码会在FLASH存储地址之前全填充0XFF,如128K FLASH的HEX文件,有效地址范围:0XFE000C-0XFFFFFF,但生成的HEX文件在0XFE000C前都填充0XFF。所以要使用BOOTLOAD时,就要对应用程序生成的HEX文件进行编辑,请问各位,有什么工具可以呢? 多谢 !

楼主:
谢谢!我想再问一下,可以用Ultraedit找到对应位置直接删除吗?  ):

网友:
可以用UE的

网友:
winhex功能很强大,
Ctrl+R转换文件格式,
hex转换成BIN编辑,后再转成hex,

网友:
winhex公认编辑器

网友A:
Notepad++   -> Plugins -> HEX- Edit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tepad++   -> Plugins -> HEX- Edited

赞  最轻量级了  其实还可以用segger客户端软件的

网友:
如果是iHEX文件,可以找到地址之后直接删除,要对IHEX文件有一些了解,至少要知道哪里是地址

楼主:
谢谢以上同学回复!

网友(2017-07-27):
引用 网友B:
赞  最轻量级了  其实还可以用segger客户端软件的

顶这个,才是标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