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DRV8823驱动一个两相4线步进电机的源码

楼主(2017-05-05):
最近要用德州仪器的一款马达驱动芯片DRV8823,无奈新手一枚,绞尽脑汁搞不出来,望坛友帮助~~最好是keil的工程 ,stm32的板子。有30元感谢红包送上,谢谢!!!!

网友:
开个定时器。

网友A:
STM32,PWM,就 可以了。
把电机驱动器脉冲IO接PWM上。
加上使能和方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PWM,就 可以了。
把电机驱动器脉冲IO接PWM上。
加上使能和方向,就可以了。 ...

哥哥,这个8823是spi接口的驱动芯片呢,我按照指令写了  但是输出没有电压 很郁闷

楼主:
老哥 ,这个不行啊  不是单纯的pwm  它有一个spi接口呢

网友B:
RESET 和 SLEEP  这两个别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哥,这个8823是spi接口的驱动芯片呢,我按照指令写了  但是输出没有电压 很郁闷 ...

还要设置命令SPI.

我买原子的驱动器,好像就是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设置命令SPI.

我买原子的驱动器,好像就是这个芯片。

老哥 你有相关源码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 和 SLEEP  这两个别搞错了

对的,这两个引脚很重要 但是我设置的应该木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 你有相关源码么有???

没,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我再自己摸索摸索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www.docin.com/p-137585897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www.docin.com/p-1375858974.html

这个我看过了 他用的是普通IO 没有用stm32 的spi接口  ,哎  。。。。。。。还是谢谢大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了 他用的是普通IO 没有用stm32 的spi接口  ,哎  。。。。。。。还是谢谢大哥了 ...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使用STM32的普通IO口来模拟SPI通信,并不用执着于硬件SPI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了 他用的是普通IO 没有用stm32 的spi接口  ,哎  。。。。。。。还是谢谢大哥了 ...

如果你只是硬件的SPI没有调通的话,建议你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看看你的程序哪里出现问题

楼主:
enen,大哥 这儿就是spi初始化的部分了,我想着模式  应该是单线发送不知道对不对  还用到了spi3的NSS 引脚,不晓得肿么配置了。。。。望大哥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是硬件的SPI没有调通的话,建议你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看看你的程序哪里出现问题 ...

恩恩 ,是的可以普通IO可以模拟,但是这样好像对应的中断好像就不能用了。。。。项目里不止这一个模块 ,用IO模拟的话,后面的可能会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是硬件的SPI没有调通的话,建议你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看看你的程序哪里出现问题 ...

大哥 ,这里是连接图了 有点乱  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 ,这里是连接图了 有点乱  多多包涵~~

其中的stm32F103RCT6 的SPI3_MOSI引脚并并没有作为SPI3的MISO 的功能使用,而是作为DRV8823的RESET引脚用,,,,, 也就是说,DRV8823的SPI引脚只有  SCK,MOSI,NSS这三个,  spi的初始化要肿么配置呢

网友D:
自己折腾出来就会了

网友A:
看看原子或安福莱spi例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中的stm32F103RCT6 的SPI3_MOSI引脚并并没有作为SPI3的MISO 的功能使用,而是作为DRV8823的RESET引脚用 ...

    以下是SPI的配置过程,不过可能跟你的不太一样,可以参考一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 配置 SCK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_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配置 MOSI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配置 MISO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配置 FLASH CS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 使能 SPI 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_struct;
    SPI_I2S_DeInit(SPI1);

    /* 配置 SPI 参数 */
    /* 两线全双工模式 */
    spi_init_struc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配置为主模式 */
    spi_init_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数据传输大小为 8 比特 */
    spi_init_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工作在模式 0 */
    spi_init_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_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软件控制 CS 脚 */
    spi_init_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 时钟为 sys_clock / 4 = 72MHz / 4 */
    spi_init_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先传最高位 */
    spi_init_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_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CalculateCRC(SPI1, DISABLE);
    SPI_Cmd(SPI1,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SPI的配置过程,不过可能跟你的不太一样,可以参考一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 ...

是的双线全双工是这样配置的,但是那个drv8823 是一个单线发送的spi接口,也用到了nss,所以不知道肿么弄了 。。。。。。问题主要在我怎么根据这个DRV8823的接口来配置我stm32f103rct6的SPI的模式,关键就是这儿了,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原子或安福莱spi例程,

恩恩 ,不过他们都是双线全双工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折腾出来就会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折腾不出来啊,全无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