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学运放—11 运放干扰和静电处理

楼主(2017-05-05):
从零学运放11 运放干扰和静电处理
        干扰和静电平时是碰不到的,但是一旦碰到了由于没有经验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像静电要想获得经验必须有个静电枪,静电枪都是上万块钱的。干扰的测试手段也是非常有限。这两块东西本身并不难,难就难在没有这个经验。
1、交流供电系统介绍
        了解这两块东西,我们必须从源头入手。源头就是我们的供电系统,供电系统如下图。
        配电所过来三根线ABC,用发电机发出来的就是三相电,三相电我们知道是380V380V是每根线与线之间是380伏,ABBCCA之间是380V,就单个线来说是220V,所以说三相电每一相电压220V,线与线之间是380V。也就是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
        实际每一相是两根线组成的,我们说单相是两根线(一去一回嘛),三项实际上就是6根线,为了考虑距离传输,节省线,把每一相的其中一根线合并成一根线,于是就有一根零线,如图有地标的一根线,就是把每一相的一根线合到一起。但是假如说每一相的用电量是一样的话(对称的),那中心线上是没有电流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零线可以省了。所以我们的交流电在负载平衡的条件下,只需要三根线就够了。比如说加热一个电炉或一个电机(三相电机),三根线就够了,不需要通地连线。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比如家用电,只取出了其中一相,有些场合可能涉及到不平衡,比如说高频电源一般都接在工业的单相电上去,那么这就需要零线了。有些客户他们布线的时候,这个零线布的比较细,所以导致我们的高频电源没法用,所以说这个变压器隔离之后,用变压器降压降下来,得到我们想要的单相220V与电器一端相连,那么公用脚出来之后与电器另一端相连,形成回路,这就是三相四线。但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到,电从变电所出来之后,让三相的公共端接到了大地,这才是关键点所在,其实我们所有的干扰大部分的源头就在这里,因为把零线接了地,在变电所出来的时候就接地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它干嘛要接地。
2、为什么要有地线
        *三相五线制(三线输出、共线、大地)
        *相电压220VAC,线电压380VAC
        *中心接地
        *保证电网与地球等电势(共线接地的原因)。我们所有的东西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是个等势体,我们往往以他为参考点 ,假如说电网不接地,那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下交流供电图
        公脚端不接地,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假如我们深圳的电网没有接地,那么电网和地之间会有电势差,可能会很高,根据环境的潮湿程度决定的,越潮湿压差越低,越干燥压差越高。尤其冬天最明显,人与人一碰就会有静电,尤其乘公交车的时候比较明显,所以说一些山寨手机在北京的烧毁率是非常高的,由于静电导致ESD损坏(保护)。那么如果电网悬空的话它跟大地也是产生很大电压,我们就出来一个问题了,假如电网跟大地相差1000伏的话,我们去接线,人在站在地上去接线,这时光这个静电跟我们就有可能产生几千、上万伏了,不要说它自身的220伏电。所以说悬空的网络,它跟大地之间的静电场完全是波动的(跟环境相关的),所以接线的时候完全没法接,安全性无从谈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把公共端零线端接地,这样的话三个相线每根对于大地来说最高也就是220V了,线与线之间是380V。避免了全国电网接线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电网从变电所出来的时候就接地的道理。那有人会问,我们可不可以用零线接地,直接从大地传输过去呢?大地电阻不确定(天气干燥电阻大,潮湿电阻小),所以都是专门拉过去一根零线。零线拉远的话,就不可能等价于地,因为线有长度,就存在电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测零线与大地之间的电压,我们发现零线电压也有几十伏,工业环境我们能测到零线电压都有70-80伏,尤其在负载不平衡和零线较细的情况下会把零线完全拉偏。
3、设备接线
        设备接线我们以LCD电视为例,发电机两根线拉出来输出,一根火线(相线)一根中线,中线接地,相线与零线之间形成220V电压接在电视的插头上,电视插头接的是电视内部的开关电源,LCD电视的外壳接地,有线电视信号,DVD信号有一个端口都要跟地接,这样我们的电视机也是接地的,这个保证电视跟整个地球等势的。
        我们国内家用电器很多都是两个孔,是没有接地脚的,三个孔是有一个是接地脚。没有接地脚就是为了简单,方便,那2个脚的有没有问题?你说问题多大也谈不上,但是安全性会差一点,同时也会引起一些别的问题,这个到后面再讲。比如典型的例子笔记本,尤其苹果笔记本外壳是镁铝合金的,有些用两孔电源适配器的话它就有触电感了,就是因为外壳跟地没有通路。
4、虚接地
        接地一种是直接接地,另一个就是虚接地
        *USB等金属连接器外壳
        *通过电阻(1M)电容(1nF)并联接地
        *减缓静电释放速度,降低火花
        上图左图是直接接地,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接法接实地;右图是虚接地,电阻和电容并联把壳子与地相连,直接接地如果有静电产生会有火花出现,火花本身就是一个强的干扰(因为它就是电磁场辐射),这种情况有可能把手机之类的打死,如果虚接地的方法,静电会通过电容充电,电阻放电的方式慢慢的将静电释放,会减小火花出现。
5、放电管
        放电管也是同样的目的,放电管里边一般都是充的氖气,当电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级会把里边的氖气发光发热,最后能量释放掉,最典型的就是日光灯的启辉器(所谓的跳炮)。因为放电管的电压相对来说偏低(当然有高有低),这里用了一个压敏电阻和放电管,下边亚敏电阻,上边放电管,这样把能量吸收掉,缓慢的释放一点。
6、开关电源的EMI处理
        上图是一张开关电源的电路图,最常见的一种RCC电路,应用于充电器、510W的开关电源上。我们知道开关电源兴起之前,很少有听说干扰之类的问题,因为那时都是变压器降压耦合的,开关电源之前我们的干扰没这么严重的,除了电机之类引起的火花之类的干扰之外。自从开关电源出现之后,到处都是干扰,干扰罪魁祸首应该是开关电源,其次是电网源头的接地,开关电源为什么会引起各种干扰?尤其硬开关的开关电源,在开关的时候瞬间产生一个高压,比如说RCC电路,Q1是控制三极管,当它导通的时候,电流从变压器线圈通过Q1导通,当Q1关闭的时候,三极管Q1极电极产生高压(500-600伏)通过快速恢复二极管D1通过电阻电容并联电路形成回路把能量释放掉,快速释放给电容,然后电容慢慢释放,消掉尖峰;但是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产生一个高压突变,频率有几十、上百K,于是这么高的频率,尤其尖峰的频率可以认为更高,因为我们周期假如是100K,那这尖峰时间很短,通过傅里叶展开之后频率可以认为是几兆赫兹,因为剑锋时间很短 ,瞬间完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在1MHz附近的尖锋频率电路板上分布电容就产生了,它这个高频信号通过分布电容可以相互耦合,比如说通过变压器耦合到变压器的另一端,因为变压器线圈之间有电容;这个尖峰通过入口会反馈到电网去,于是导致输入端都有信号。那开关电源通过自身的分布电容,使干扰无处不在,所以开关电源是干扰的起源。
        因为我们不知道分布电容有多大,那么干扰分两种:1、共模干扰(火线和零线同时出现高压,假如整流二极管左侧某一瞬间是220伏,右边是0,开关一瞬间产生的高压,导致左侧320,右侧变成100,那么两个压差还是220,但是两个脚同时增加了100伏,于是两个脚都叠加了好几个兆的纹波);2、差模干扰(干扰过来之后,可能二极管左侧叠加100,右侧叠加了50,那么两个之间差异是50伏)。共模是输入两根线同时被干扰了同样的幅度;差模是两根线不是同时被干扰,还有差异的,火线多零线少或者火线少零线多。所以一个干扰可以认为,共模和差模同时存在。那么干扰会通过插头反馈到电网里面去。
        为了解决干扰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消共模和消差模。上图串了一个共模电感(共模消流圈),它也有消差模的一定作用,这里绕线需要同名绕法,同名绕法,当电流流过的时候会体现出一个大的电感,限制电流流过,电流流入到流出抵消掉了差模。当然它主要是消共模,也有一定消差模的作用,我们的线圈不可能100%的绕在一起,不可能100%的抵消,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消差模作用,作用不大,主要是以共模为主,所以一般叫共模电感。
        火线和零线进来的时候,N线串了一个亚敏电阻(负温度特性,温度越高电阻越小,这样有个好处,因为后面有很多电容插上电源的时候如果电阻很小的话,瞬间给后续电路里的电容充电,于是会有听到怕的声音,有火花,就是因为这个电阻比较小,瞬间给电容充电能量太足了。负温度特性的电阻插上的刚开始很大,充电瞬间到后续电路里的电流就小,缓慢热起来之后电阻阻值越来越小,就可以认为完全导通。这种电阻往往用于小功率场合,例如手机充电器,因为后续电路里的电容不需要很大,那它就用1W的碳膜电阻来代替这个电阻,缓冲一下这个充电电流),同时火线上碳膜电阻当保险丝用,因为碳膜电阻当电流瞬间超过某一个值之后,它就会裂开,那么碳膜电阻用热缩管一套,那它裂了也是碎片套在里边,所以既当缓冲限流电阻,又当自恢复保险丝,这个只能适用于几瓦的小功率的场合,那么大功率高频电源就不能这样了,因为功率太高好几个千瓦,那大功率怎么办呢,串一个电阻几十欧姆的,然后电阻上并联一个继电器或者MOS管之类的,刚开始是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充满了之后再把继电器吸合短路起来。上图我们看到电感下边有一个275V/0.22uF的电容,这个是安规电容,这个是消除差模的,比如RCC干扰纹波过来的时候,电容使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它把两边突变的电压吸收掉了,这个电容既可以消除电网外边的干扰,还可以吸收电路自身内部的干扰(差模信号),这个就叫差模消除电容。
        假如下图10伏,2处是200伏,那么一个开关电源内部开关干扰过来的尖峰例如右边100伏,左边320伏,那么我们不希望有这么大的共模噪声,因为太高了之后会导致内部电路的一堆问题,比如绝缘芯个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左右的值都是对地来讲的,因为我们知道零线接地了。所以下图中的点两边并上了不大于4.7nF的电容与地之间,因为大于4.7nF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家庭都加了漏电保护器(应该就是家里的空气开关),那么这里的电我们可以认为是通过电阻漏到了地上,就会导致漏电保护器自动跳闸,所以说这个值不能太大,这里用了2.2nF各自把火线和零线上的共模的信号就对地虑掉一些。
        之后有一个差模的滤波电容,如下图
        这就完成了输入端的干扰处理。那么所有的开关电源几乎都有,除了手机充电器很小功率之外(可能苹果里边的会有)基本上都有的。
        接下来再讲下内部电路的地方
        那么输出呢,我们知道所有的系统网络都不能悬空,都要对大地接。那么输出这个地方也有一个103M10nF的电容对地接。那么这里的地很多时候都是机壳,那么笔记本充电器呢很多是塑料壳的,甚至有些也是两个端口没有地的,没有地脚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把下图的三个地短路一起
        (没有接地线情况下)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输入端的信号,通过并联电容到公共端,然后再跟输出端的公共端相连通过输出端电容到输出,所以说输出再接笔记本,比如苹果的笔记本我们手摸到它,为什么有触电感,就是因为有这几个公共端相接的问题,而没有直接接地。如果有些人懂的话,可以把输出端的对地接的电容去掉,那么这个触电感会少很多,原因就是输出和输出变压器的的原副边有电容在里面。这个电容103还是偏大的。我们输入端零线是接地的,通过左边路通过电容到公共端上去,公共端没接地,因为充电器是塑料壳的,又没有把地引出来,那么公共端是连接在一起的,于是到了输出端下图位置
那么当开关呢,有高压尖峰过来的时候,那么尖峰就通过电容下图,到了公共端
公共端在通过下图所框电容到了输出地,那么这个笔记本充电器的地就跟我们笔记本的机壳是连起来的,像笔记本的机壳是金属的,那么这里就会有被共模干扰的几十甚至上百伏的尖峰,但是这个是低能量的,手摸上去问题不太大,天气潮一点又运动有汗的时候摸上去就有触电感,尤其敏感位置舌头。
        好这里解释了下笔记本充电器的原理,那么咱们继续。接下来我们认识下电路里的器件。
7、认识电路里共模、差模的器件
        开关电源中我们共模、差模不知道怎么处理。
7.1EMI滤波器
        我们可以直接从淘宝上买一个标准的EMI滤波器就可以了。像下边的规格,电流是10A
        它是分两级,如图,一级消差模线圈(不是公用磁芯它可以消差模用);一级消共模线圈(两个线圈公用一个磁芯)。输入电容式消差模的,因为是跨接在两线之间(X电路);对地的两个电容消共模用的,刚才说的不能大于4.7nF,它也分两级,那么分两级这两级处的电容都不可能太大,不能用4.7nF那么用2.2nF就可以了。分两级类似于IOC滤波一样。
        图片下边的电路是内部电路图,这个不是针对图片上边的器件的,这个是网上随便找的一个,X电容一般取值0.1uF2.2uF甚至更高的都有,太大不行,太大插上电火花很高,因为交流电一进入到电容就会产生火花,接入的时候产生火花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值不能太大。那么负载越小(开关电源功率越小),这个电容越小,如果开关电源功率很大,那么这个电容用2.2uF甚至更高的都有,这个电容的取值跟设备的功率有关。接着是电感公用磁芯同名端(抗共模的),后边的电感是各自的线圈消差模的(是各自的电感,没有同名端说法),C2X电容,后边还有一个,三级X电容。C3C42.2nF消共模的。
7.2、安规电容
        那么X电容和Y电容统称为安规电容,安规电容有个基本要求,他必须能自放电,也就是它的里边并了一个很大的电阻,当电拔掉之后电容里的电慢慢通过内部电阻慢慢消耗掉,所以安规电容不能长期储电的,否则有电的话可能会触电。那怎么来分辨安规电容呢,如果电容上边标了一堆东西有什么符号了,又认证之类的那肯定是安规电容。一般安规电容电压都是275啊比较常见的,有些是250啊,常见275是比较多的。上图下边一般常用在Y上用消除共模,上图上边一般用在X上消除共模。
8、共模的危害
        差模我们很容易理解,各自上面有差异,那么后面有电容可以滤波掉,尤其后面有个大的电解电容都可以滤波掉。大家会想不明白的一个地方是共模两个同时升高它到底对我们有多少危害呢。实际上我们很多问题出来主要还是共模引起的问题。比如下图
        *设计不对称
        *负极接地
        *共模转差模:C1<>C2
        这里的两个设备,设备之间导线连接,我们任何导线都有电感、电阻,我们可以认为上图中间所标记之处是电感电容的集合体,好一个干扰过来(比如刚才开关过来导致的尖峰或者有些闪电),干扰通过两根线过来之后到设备,本来线上的信号是平衡的(加入上边线1伏、下边线负1伏或者上边线3.3伏,下边线是地),干扰过来,那么地这层呢尤其是PCB设计的时候会有一整块地,那这个地跟机壳之间形成了很大一颗电容,还有些时候我们经常把PCB的地跟机壳直接短接,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电容(地线与地之间的电容C1)是直接短路的,或者这个电容很大也可以近似认为短路;那么信号脚上线(例如串口发送脚),它跟机壳之间的分布电容是很小的。所以说C1C2是完全不等的。那么当有干扰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下线是接在地上的话,对这个条线的电平是没有影响的;假如上线是3.3伏,下线是0,由于干扰上线变为13.3伏,那么按理说地变成了10伏,这样差模还是保证3.3伏的,因为地脚通过C1是接机壳的(通过大电容),它的信号还是0或者最多也就是1,它的10伏就变成1伏了;上线干扰过来呢,还是13.3,经过一个分布电容进来之后可能变成10几伏了,于是两个电压差就差开了,于是一个共模信号就转换成差模信号了,原来各自之间是3.3,哪怕共模干扰之后还是3.3伏,但是因为两个信号接的电容(分布电容)不相等,于是把共模信号就转换成了差模信号,所以共模危害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共模转差模,因为两根线接法不对称。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用差分信号(max485为什么可以传输远距离一点,它就可以抗共模,因为用到了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可以认为两个端口是等价的,它的分布电容认为基本接近,所以共模过来的时候这种平衡性很好,就是尽可能减少共模转差模的机会)。因为真正问题的实际上是差模,共模的问题一般不会太大,当然也不能超标,超标之后可能把端口打坏了烧掉了,但是很多的危害都是共模转差模的问题。共模转差模的原因就是不对称。
9、抗共模的办法
        *共模磁环
        *变压器,因为变压器跟后级是隔离的,两个信号有共模差的话,通过变压器完全可以隔离的,所以老外的一些进口工业设备里边输入端就是个变压器,因为变压器既可以抗共模又可以抗高频差模,因为很多开关电源干扰都是高频的,而变压器是功频的,那高频信号就过不去了。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方法。还有一点是变压器的输入点很多,这样全球不同的电压都可以得到一种电压,比如中国式220V的,那就可以接220这一组的得到某一个值,另一个国家是110的那就接110这个组都转换成一样同一个电压,所以工业设计中这个想法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这是针对大功率的。针对小信号来说,我们最常见的地方网线,网线连接网卡的接头输出的地方就接了一个小变压器,实现信号的隔离,可以抗共模的。
        *光耦:TIL300(线性光耦)HCNR200(线性光耦)6N137(高速光耦,一般用在数字上的)PC817(属于线性,但是不是很高,用在开关电源反馈是最常用的)(之后呢就是光耦,光耦可以很好的抗共模,里边输出就是个二极管,二极管就两个脚,这两个脚完全可以做对称,就不存在分布电容差异很大问题。光耦分线性光耦和普通的光耦两种)
        *ADUM1200/ADUM1201(最近新出的,这个做高频机也开始再用了,磁耦有很大好处,价格略贵一点,不过也基本跟光耦接近了)
9.1、线性光耦隔离电路
        上图是线性光耦的使用,1-2是发光管,3-45-6完全一致的接收管,输入端这边是源边做一个跟随反馈网络,在3-45-6等价的情况下呢,3-4反馈的信号跟5-6接受管等价的时候,然后让右边输出来实现信号的提取
9.2、共模电感
        最右边的USB线是共模磁环,这种磁环一般用镍芯或锰芯材料,大部分用镍心材料,线穿过磁环,因为电脑通过USB跟别的设备连接的时候两个设备之间因为开关电源或者其他因素连个设备之间电平不匹配的,就要消除。
9.3、磁藕和光耦的比较(ADuM1201
        *低电流:8.2mA@5V
        *高速:25Mbps
        *低开启延时
        *边沿陡峭
        *一致性强
        *多路,适合隔离数字接口
        *缺点:原边需要供电
        磁耦有几个好处,功耗低,光耦驱动的时候必须点亮LED灯,LED灯点亮需要10mA差不多,那么磁耦5V8.2mA,它还可以工作在3.3伏下。磁耦高速25Mbps的比特流,光耦(6N137)也就10Mbps。磁耦通过示波器观察,边沿也比较陡。光耦有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光耦在给LED电压点亮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动不动可能几十个纳秒比如6N137为例,但是磁耦没有,磁耦可以很快的,所以说它开启的时间很短,这样畸形就少了,并且边沿也可以很陡,因为它里边是数字电路。我们知道光耦很多往往都是OC门(6N137)输出的,虽然也有推挽是输出,但是比较少,所以光耦的边沿比较缓一点。磁耦边沿一般都是推挽式的,边沿比较陡,因为它输入和输出都加了施密特,如下图。
还有磁耦便于集成,一颗ADUM1201集成了两路,体积又小,所以很好的可以使用在CAN通信和串口通信上,一颗就搞定了,并且方向相反非常好接。
        最关键的为什么用磁耦,例如MOS管的H桥驱动上我需要H桥驱动时间要求很高,就是一致性很高,波形延时要非常准确,光耦动不动有几十纳秒的延时,因为当时的工作频率有600K1M了,也周期才1000纳秒,半个周期就是500纳秒,如果50个纳秒已经是影响10%的精度了,我时序世间才100个纳秒,光耦驱动误差就有50个纳秒附近了,那么H桥工作就乱套了,所以容易出现杂机。
        那么唯一的缺点就是原边需要供电,看上图两边都需要有电,光耦电加上去就行了。
10、共模实例
        讲个共模导致问题的案例。
10.1、共模实例一
        这个图是做高频机的时候碰到的一个电路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号过来当时用的是光耦(6N137)进入电路通过驱动集成IC对三极管驱动然后驱动MOS管,右边电路是H桥,右边的整个电路对H桥做驱动,VCC供电是由AP1501(跟LM2575一样的,AP1501不过是台湾产的)供电。我们知道S1导通的时候(左边的MOS管就等价与右边的S*管子),那A点电压一下子就升高了,A点就是左图的MOS管下边,当S1关闭的时候S3导通的时候A点电压下降(当年工作电压从100伏到300伏波动的)。假如工作电压在300伏(Vdc)的情况下,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A点也让S1的源极是浮动的(0300伏浮动,频率是1M),那么S1A点呢是工作信号,是-5伏到10伏之间,因为关断的时候给S1一个反偏电压-5伏,驱动导通的时候给它10伏的正偏电压,那么这个实际上变成-5伏到10伏这是个差模信号,但是共模信号是多少300伏,因为A点电压是浮动的0伏到300伏不停的变,那么当A电视300伏的时候,那么S1点就是300+-5300+10这个范围了,于是AP1501电源模块给驱动电路供电的,导致驱动供电电路输出和地的共模信号是300伏,当时调试的时候供电电源的电压是慢慢调上去的,0调到100再调到200再调上去,实验发现经常超过180的时候,嘣RGB管全炸,因为很多时候RGB管和MOS管事公用的,只不过有些时候场景不一样,还有MOS管频率可以高一点,RGB频率低一点,这里都是当超频使用的。那么回来当电压调到180伏以上的时候很容易炸,有些时候到200付伏炸。这个问题一直持续2-3个月找不出来问题在哪里。最后发现AP1501会发烫,按理说不工作的情况下不怎么发烫的或低压下也不怎么发烫的,但是高压下它会发烫,甚至把前边的整流二极管(SS28肖特基二极管)烧掉,比较奇怪,后来突然想到了,后边的共模信号会不会对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有影响。因为当时机器是仿别人的国产机,他用的型号不是AP1501好像是LM2575(国半),但是2575很贵啊7-8块一颗,AP15011-2块一颗,那么指标方面1501要比2575要好,2575电流才1安,1501可以做到3安,输入电压都差不多,都是40伏附近,所以指标比2575要好,怎么可能坏呢,所以没有怀疑驱动电源被共模干扰。后来突然想到A点电压是浮动的,这浮动会不会导致AP1501扛不住,那个时候也发现了AP1501前面的二极管会发烫很厉害而且AP1501自身也会有一定的发热量,当然也不是很烫,也没有说烫到烧坏的情况。后来我们发现S1(上桥臂)容易炸,S3(下桥臂)不容易炸,于是就怀疑到这个共模信号有没有影响。后来呢在15伏和地之间加了共模磁环,两根线并起来在磁芯里绕了很多圈(20-30圈),欻电压就上去了可以上到300伏都没问题了。由于出货多了之后发现AP1501还是坏,后来有些地方换成了2575就没问题,所以这个指标在AP1501上和2575文档上从来没有提到过共模指标,但后来推理发现电流小的场景AP1501里边毕竟有个三极管,抗共模没有2575擅长。那么我们来分析下原因,当Co下电压升高,那么输入端同时也升高,地升高(300V)那么输入马上330伏了,那么输出电压315,但是输出有个L1电感,由于电感信号无法往芯片方向走,而电感附近有个二极管,二极管虽然可以供电往上走,肖特基二极管响应速度也比较块,但是没有电容块,电容是最快的,因为电容式无源器件,二极管反偏导通还是需要时间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导致了一些不平衡,于是说Co下方电压突变虽然说输出端电压也变了下边300伏,输出315伏,但是电感电压无法迅速传递,输入端都是电容传递过去,输入应是330伏了,L1左边没有达到300伏上,还比较低的电压下,那么输入端和L1左端的电压差过高,因为AP1501工作40伏输入上允许范围就是40伏。那么共模导致的压差提高了平衡,虽然二极管有一定的弥补作用,但是超过了AP1501的压差范围,于是把AP1501烧了。以前分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认为MOS管或者RGB管炸了之后引起的AP1501烧坏,因为后来发现炸管对应的AP1501都会烧,前后顺序是不一样的,是炸管了之后引起1501烧呢?还是RGB管烧引起的问题?,这两个性质就不等价了。为了降低成本,后来就加了共模没问题了,因为2575 7-8块钱,1501两块钱,所以用AP1501加了共模就没问题了。
10.2、共模实例二
        这是第二个例子,这是个自动化工厂,当时去呢他们说有三个PLC烧坏了,都是PLCHMI屏通信端口烧坏了,PLCHMI是串口,都是阴雨天烧坏的,之后他们用笔记本下载程序完之后,PLCHMI屏就无法通信上了,无法显示屏幕。那么我们分析下,阴雨天笔记本下载程序之后就烧了,笔记本连接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连的双孔插座,因为双孔插座所以开关电源产生干扰,荣国笔记本笔记本再到PLC通过USB接口,USB接口和HMI串口是公用电源的,当潮湿天的时候,机壳就跟地之间形成回路了(因为潮湿),那么这么接起来,整个回路就导通了,因为零线是跟地接的到开关电源连接电脑原边有个10nF的电容,经过笔记本,这时人触摸笔记本肯定带电了,笔记本当时用的都是东芝的金属壳笔记本,那么笔记本USB口上肯定就有强的干扰电(开关电源开关引起的)就几十伏了,这个电通过USB线到单片机,USB线用的也没有共模磁环之类的(没有这方面意识),PLC因为潮湿天跟机壳是连接的,机壳有接到地上,于是整个形成了一个回路,于是这个干扰电就把跟USB相关的232串口弄烧了。
10.3、共模案例三
        公司做的小区门禁,在公司测试RFID刷卡是没问题的,到了客户那经常反映刷卡刷不成功。后来调查发现是夜里插了很多电瓶车,电瓶车的电源是从门禁附近引出来的,所以是电瓶车充电器开关电源导致的干扰即有共模又有差模,通过电源插座进入我们的RFID系统里边来了,于是导致刷卡不成功。还有就是RFIDPCB良好接地,就降低了干扰,因为RFID系统是辐射出的磁场,我们金属壳它会反射磁场引起磁场变化,如果我们RFIDPCB跟金属壳没有接到一起,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存在一个浮动关系,就是RFID的电路板跟壳存在一个浮动关系,那么增加了RFID天线的干扰。
10.4、共模案例四——示波器使用
        我们做运放的时候示波器非常重要,要不停的观察各个信号,因为示波器接上去测试的时候会影响运放的工作,因为运放的输入端信号是非常微弱的,示波器接上去之后示波器上的表笔也会有电出来,虽然这个点非常微弱,但是在有些uA级的地方必然会影响,最关键示波器本身就是开关电源做的,所以要想示波器良好测量,示波器要么就接地良好,但是示波器接地良好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示波器表笔的夹子不是夹在PCB的地上,而是夹在有些的信号线上比如说5伏上或者一些地方上为了方便,结果好了把5伏短路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尤其做高频机有些地方是有火线的,我们要测量带火线的地方那么不能把夹子夹在火线上,否则就短路了,把表笔都可以炸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加个给力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把零线完全绝断开,这样可以明显的降低示波器对测量干扰的影响,还有就是表笔上可以套一些磁环降低对PCB干扰的影响。有条件的呢就是PCB地接地的也接,示波器该接地的也接,但是一定要小心。
11USB静电防护
        这是信号的保护,加入ESD器件,两颗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好处是当信号高于电源时可以从上边二极管流走,低于地的时候从下边二极管流走,这是个很好的保护方式。
12IO端口静电保护
        端口保护方式抽象出来就是上图的电路图,利用电源来实现静电保护,一个干扰过来高于电源的从上边的二极管走了,低于地的从下边二极管走了,有条件的再串联一个电阻,因为虽然可以从二极管走,但是还有个响应速度问题,串一个电阻之后让干扰往后走的难度高一些。后边两个二极管是芯片内部的二极管,因为芯片里的端口基本上都具备二极管保护,所有有些文档上你会看到端口电压不能是电源电压加0.5伏和地电压减0.5伏,其实就是芯片内部二极管引起的。那外部二极管可以用高速的肖特基二极管,因为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例如BAT60压降做到了0.2伏—0.3伏。芯片内部毕竟是0.5伏以上,所以先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先把点多导走比较好。当然BAT60比较贵,可以用RB520之类便宜一点的。
13MAX485保护
        RS485总线的保护芯片,RS485相对于串口发送接收来说,它是个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天然有一种抗共模的能力,并且芯片设计的时候供电是5~12伏,据有宽的抗共模电压-8~12.5伏,因为芯片一般供电都是5伏吗,允许的共模范围呢有可能是-5~12.5伏,那超过了肯定就抗不住了,怎么办可以套共模磁环。两根线共同的绕起来,相互绕再串到磁环里边。静电只能用TVS管了,不能用上面的方式(IO端口静电保护),因为有共模电压在。
        *供电:5~12V
        *宽共模电压:-8~12.5V
        *保护:TVS管、共模磁环
14、消共模差模压敏电阻的使用
        压敏电阻为什么这样接线呢,怎么会有三个啊,按理说,只要两个就能起到浪涌保护作用啦,接于两个接线端子之间的大的是什么工作原理啊?
        电源防雷保护模式有共模和差模两方式。共模保护指相线-地线(L-PE)、零线-地线(N-PE)间的保护;差模保护指相线-零线(L-N)保护。如下电路:
        LN线间压傲虎敏电阻一般为14D471K14D561K。线-大地间的保护选择14D182K
压敏电阻MOV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压敏电阻主要可用于直流电源、交流电源、低频信号线路、带馈电的天馈线路。
        共模保护:指SPD接在相线,中性线对地线之间,线路与设备内电路和器件对地绝缘。
        差模保护:指SPD接在相线对中性线之间与相线与相线之间。保护设备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路与器件
到此本章内容结束!

网友:
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个好,下了慢慢看,谢谢

网友:
这个很实用,下了慢慢研究

网友:
写的很细,谢谢

网友:
为啥我加了共模电感干扰没降低

网友:
很好文章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
虽然是广告不过作为扫盲真心不赖了

网友:
很好,要有PDF的就下载 了

网友:
很不错的文章,学到东西

网友:
楼主说的图文并茂  生动易懂,很好的教学材料啊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文章很不错,可以给搞电源的当启蒙课了。

网友:
写的非常好,仔细的读完了,有些看不太懂
笔记本电源分析的时候,因为没有接地,你的文章中说三个地连在一起?
共模危害这一章节,能否举个实际关于485通信失败的案例讲讲
共模案例二:PLC是没有与地用导线连接的对吗?你的意思是笔记本电脑与PLC的电压差导致串口烧毁吗?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认真拜读了,几个共模案例看的是云里雾里!

网友:
的确写的不错

网友:
写的很细,谢谢

比教科书说的巧妙,透彻

网友:
好资料,没有看完 等下看啊

网友:
讲得很好的一篇文章!!

网友:
好文章,阐述的比较到位

网友:
文章很不错,学习了不少东西,多谢

网友:
不错 共模干扰  差模干扰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
好文章啊

网友:
标记一下,等有空再看。

网友:
写得很好,看完了,谢谢!

网友:
厉害了, 很系统啊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 很有实地经验

网友:
好文章,真的科普了许多开关电源的不理解的知识。

网友:
文章很不错,收藏了

网友:
文章很不错,收藏了.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写这么多文字很不容易,赞一个~~~~~~~~~~~~~

网友:
这么多,够消化很久的了

网友:
作为扫盲真心不赖了

网友(2017-12-29):
很好学习了,顶起

网友(2018-05-29):
学习了新的姿势

网友:
EMI EMC处理,基本上也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好文章,谢谢楼主!赞扬楼主的分享精神,向楼主致敬!

网友:
蛮好,要出书的话,最好再核对文字,总之,不错。

网友:
很好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做好了EMI基本也差不多了

网友:
很好的知识

网友:
学到很多,感谢楼主!

网友:
强帖,运放干扰和静电处理

网友:
活到老 学到老 干到老 穷到老

网友:
好文,标记下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看

网友:
学习了,看完以后才知道自己以前做得很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