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505 可以並聯嗎?

楼主(2017-05-05):
請教各位大神

小弟需要隔離電源, 5V、 8W 的功率。
但是 B0505 容易能取得的,只有 3W。
因此請教,可以用三顆並聯提高功率嗎?

网友A:
哪里买的B0505能到3W?见到的标称都是1W的,同厂家同批次,用个小电阻隔离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B0505能到3W?见到的标称都是1W的,同厂家同批次,用个小电阻隔离一下问题不大 ...

在金升阳买的B0505S-3W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B0505能到3W?见到的标称都是1W的,同厂家同批次,用个小电阻隔离一下问题不大 ...

啟奏大神,B0505 3W 淘寶很多,非常容易買到。

另請教大神,這同廠家批次,用小電阻隔離?怎隔離法?

謝謝您。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自己做,或者买大功率的。电压源不能直接并联。

网友:
这个可以?搜5V 2A模块,X宝一大堆!
另外B0505不能直接并联,有个均流问题存在,所以直接换大的电源模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啟奏大神,B0505 3W 淘寶很多,非常容易買到。

另請教大神,這同廠家批次,用小電阻隔離?怎隔離法?

仅供参考

网友:
注意下负载吧,后端如果要求高,就得再加一级。
发现不同的:B0505s BL0505s 输出不一样。注意丝印!!!

楼主:
拜謝大神賜教。

請問阻值大約是多少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防反接的mos电路应该可以。或者两个二极管?

二級管?

天呀,我怎沒想到,這似乎也是個好主意,拜謝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謝大神賜教。

請問阻值大約是多少為宜?

阻值需要简单的计算一下,根据你的负载情况
我觉得串二极管压降有点大,串MOS管成本高了

网友:
WRF0505P-6W

网友:
并联不好用,串联就行了啊,

网友:
并联不可取

网友:
B0505好像是不稳压的,不稳压意味着输出是最简单的整流+滤波,没有反馈,因此可以并联。

楼主:
拜謝大神,這個好 !

小弟是頭豬,竟然不知道還有這型號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謝大神,這個好 !

小弟是頭豬,竟然不知道還有這型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