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接收芯片

楼主(2017-05-05):
万能的阿莫论坛 最近拟做超声故障检测的设备,需要能够侦听设备异常状态所发出的超声信号(25kHz~35kHz左右),同时对低于该频率的信号又不敏感,还有推荐的芯片或模块啊 ,谢谢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在官网上找到类似的单芯片解决方案,你可以再去官网查一下。接收端一个天线/传感器,一到两颗运放,一颗ADC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找个超声波测距的模块就够用了

网友:
AFE5818
具有 CW 无源混频器的、0.75 nV/rtHz、14/1、16 通道、超声波模拟前端,不知道适合用不

网友:
找了一处 PGA450-Q1        应该可以用,我这边有渠道

网友:
TI 有超声AFE IC  你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我们医用超声产品一般用TI的AFE 5808 和AFE5809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再找找看

网友:
用声发射传感器接收信号

网友(2017-06-06):
我认为用超声波换能器做超声波检测即可,有些换能器的频带比较宽,不需要换能器的频带一定滤除25~35KHz以外的信号,放大整形为方波后,用单片机分析频率,我觉得简单可行。附图604142换能器接收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