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玩过PIC单片机,请教个串口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有一块别人给我们做的板子,后来说资料全都丢了,现在请教一个问题,PIC16F883的片子,用USB转TTL,测得17脚(TX)的引脚的数据,数据字节对,内容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PIC的串口电平是TTL的吗?

网友A:
电压是5V的片子,IO肯定是TTL电平。串口数据正确,要保证:波特率正确,帧格式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5V的片子,IO肯定是TTL电平。串口数据正确,要保证:波特率正确,帧格式正确。 ...

换了各种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感觉数据都不对

网友B:
上拉电阻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加了吗???

原来的板子上RX收的TTL的串口数据,TX出的数据到光耦,都没有电阻。

网友:
示波器一看不就啥都明白了,
先看帧格式对不对,然后再仔细看一个最窄的低电平宽度,算出来波特率

网友C(2017-06-07):
你这很典型的,片子的TX管脚或相关电路烧掉了。 我这边经常有这种板子返修回来的。 换个片子就OK了。   883的片子就这样。 同样的应用, PIC16F946之类的新片子就从来没坏过。 可能是静电吧。 我这面量不算太小,每月1000左右的发货量。 现在每个月都有10几个883要换。基本不查了,看到这现象换个片子,烧上程序就好用。
以前天真的以为有了光耦就万无一失了。但是世界远比理想中的复杂。MLGB的。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f883的这个问题。很苦恼。tx管教经常出的数据不对。重烧程序不解决问题。换个新片子上去就好了。

网友:
隐约记得前几年玩过这个片子的时候也出现过莫名其妙IO烧的现象,MLGB。。。

网友:
我操! 就刚刚,示波器探头网上一碰,串口就不正常了。刚才还通讯正常呢。我去……

网友:
重上电不行。重烧程序也不行了。你他大爷的。

网友:
哎,6块5毛又没有了。换了个883

网友:
PIC不是最牛逼的骗子么,怎么也这么容易出问题呢...

楼主:
什么情况,怎么出的是232信号?我用RS232接收数据正常。。。。。。

网友:
逻辑乱了。仍了吧。

网友:
PIC16F883着鸟片子的 TX管脚相当脆弱。我基本都不敢碰他。很容易就烧掉。而且不是彻底的坏,时好时坏。换个新的上去就又好了。 其他的IO口还比较皮实。很郁闷的事儿。

网友:
你们有问题的PIC是用内部时钟, 还是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很典型的,片子的TX管脚或相关电路烧掉了。 我这边经常有这种板子返修回来的。 换个片子就OK了。   883 ...

大神,请教一下,此PIC单片机能接受51单片机的串口数据,然后转发出来给下级设备通信,转发出来后用TTL接收就数据不对,用232接收数据是对的,但是新板子直接出232信号,下级设备就不能通信了,请问此PIC单片机把串口数据怎么处理了啊,很费解啊

楼主:
大神们,请教一下,此PIC单片机能接受51单片机的串口数据,然后转发出来给下级设备通信,转发出来后用TTL接收就数据不对,用232接收数据是对的,但是新板子直接出232信号,下级设备就不能通信了,请问此PIC单片机把串口数据怎么处理了啊,很费解啊

网友:
这个应是883挂了

网友(2017-08-18):
PIC的那么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