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外边知道家里宽带ip

楼主(2017-05-05):
家里联通的宽带,每3天(好像是,要不就是5天)会自动改一次ip,最开始用no-ip,光猫和树莓派都用这个(我也不知道光猫到底工作没有),ip同步正常,但前不久发现有一次ip没同步,导致我在外边不能远程控制,还以为是树莓派挂了,回家一看原来是ip和no-ip的域名没同步。然后就想用邮箱发送ip到邮箱的方法,没小时发送一次,开始两天还行,这两天SB网易邮箱认定是垃圾邮件了,不能用了。然后就想用百度云bypy发送ip到百度云,然而到了bypy.py info步走不通了,群里有人说百度云那验证码也获取不了了。
请教如何同步ip地址,让我在任意时刻都能知道家里树莓派ip

网友A:
既然这么折腾了,找个免费的网站空间,让树莓派提交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么折腾了,找个免费的网站空间,让树莓派提交ip。

求免费的网站空间

网友:
楼上说的可行 你让你的树莓派没过段时间提交自己的IP就可以了,你获取到这个就可以控制了吧

网友B: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59
我好久以前开发的这个免费DDNS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好久没用 不知道还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59
我好久以前开发的这个免费DDNS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好久没用 不知道 ...

谢谢,厉害,我先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59
我好久以前开发的这个免费DDNS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好久没用 不知道 ...

您这是自己买的服务器,自己的做的网站吗

网友C:
让树莓派给你自己发个em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树莓派给你自己发个email

正在测试同一个邮箱往同一个邮箱发邮件会不会被认为是垃圾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59
我好久以前开发的这个免费DDNS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好久没用 不知道 ...

大牛,看了一下,不太会用,请问有教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牛,看了一下,不太会用,请问有教程吗?

自己写的代码。检测ip变没变。变了才发邮件,这样不容易被当做垃圾邮件了吧。不可能分分钟变IP,一天一两封还算垃圾邮件那也没办法了。还有发件人列入白名单呢?

网友:
可以试试用树莓派把最新获取到的IP地址POST到微博上

网友:
我的联通宽带 昨天查了下 IP地址  竟然变成内网了,看来的投诉客服了。而且发现联通已经支持IPV6了   路由器上已经有IPV6 临时地址,服务器等信息,而且IPV6的网址也能访问的。    不过 查了信息好像是通过6 to 4转换的,不是原生IPV6

网友:
我的oopenwrt是在3322注册个域名,然后写个脚本自动同步。用了一年多了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是openwrt的路由器往qq邮箱发邮件,5分钟路由器检测一次ip,已经几年了,没事,只要qq邮箱将发件人加入联系人就可以

网友:
ping baidu.com 后面显示的一串ip是你懂的。

网友E:
即使公网IP也是路由器吧,从路由器到树莓是不是要端口映射之类的?

网友F:
将你发的邮箱加入可信任列表就不会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写的代码。检测ip变没变。变了才发邮件,这样不容易被当做垃圾邮件了吧。不可能分分钟变IP,一天一两 ...

哦 ,是应该这么发,我是按照网上的教程每个小时发一次。垃圾邮件好像和白名单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使公网IP也是路由器吧,从路由器到树莓是不是要端口映射之类的?

端口映射,路由器都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你发的邮箱加入可信任列表就不会扔垃圾桶了。

我用的是163的邮箱,把自己(自己给自己发)和对方(126给163发)都添加到白名单,都试了,还是报554垃圾邮件的错误

网友:
我用的dynu.com的免费ddns,openwrt 用ddns插件就行了,或者自己用cron来同步

网友:
手机微信绑定花生壳,可以随时查看ip

网友:
花生壳可以

网友:
楼主不用折腾了。3322.org有快10年的历史了。。。用吧。

网友:
oray 花了8元钱内网映射,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63的邮箱,把自己(自己给自己发)和对方(126给163发)都添加到白名单,都试了,还是报554垃圾 ...

你想想 人家邮箱是要出流量的,你不停的刷包,不是吃人家流量? 应对广告邮件,当然用过滤机制了,最有效的就是重复发送过滤。建议你放低发送频率 让断网重连后再发,然后添加一个每天一封

网友G:
完全没必要发送那么频繁啊。你可以不断检测自己的IP,如果IP变化了或是重新上电发送一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没必要发送那么频繁啊。你可以不断检测自己的IP,如果IP变化了或是重新上电发送一次就OK了。 ...

嗯,现在就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2017-07-25):
引用 楼主:
大牛,看了一下,不太会用,请问有教程吗?

QQ邮箱不会,你还能自己邮箱发自己邮箱,亲测可用,至于免费域名,推荐花生壳,可以注册一个免费的。而且现在新出的花生棒二代,孩子带端口映射,可以穿透小区的局域网,即便你没有公网IP都没事

网友:
然后问题来了,怎么知道自己公网ip

网友:
可以试试
ngrok
tinc
f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