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大电流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7-05-05):
请大神们指导一下,找一款升压的片子,输入电压在6-24v    电流在10A左右的

网友A:
用外置mos的吧,可选应该比较多。

网友:
ltc3780          X宝有很多相关的 成品模块, 可以参考下

网友B:
TI, 新的内置 的TPS61178 ,不过只有20V,10A, 外置,LM3481,目前比较主流,样品qq:287900684

网友B:
TI新的内置 的TPS61178 ,不过只有20V,10A, 外置,LM3481,目前比较主流,样品qq:2879006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置mos的吧,可选应该比较多。

是的,打算用外置mos的,主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电路,能推荐个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新的内置 的TPS61178 ,不过只有20V,10A, 外置,LM3481,目前比较主流,样品qq:287900684 ...

        QQ已经添加你了,请同意下

网友:
输出电压呢?如果太高建议用TL494或者KA7500,逆变器的最爱。

网友(2019-08-16):
FP5207 外置MOS 可提供样品 18566277257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B:
TI新的内置 的TPS61178 ,不过只有20V,10A, 外置,LM3481,目前比较主流,样品qq:287900684 ...

这芯片贵不贵哦 外围电路少最爽了。可以输出大于20V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