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推荐一块带千兆网的ARM芯片

楼主(2017-05-05):
现在公司项目需求,要转战ARM ,求大神们推荐一款ARM芯片,
本人毕业之后第一次接触ARM,希望找一款相对简单的,资料比较多的,主流的,毕竟是一个人搞,难度太大搞不了。
目前知道的atmel的一款ATSAMA5D33.

楼主:
这个的资料多不多啊?

网友:
多,官方开放好几个基于am335x的评估板原理图,pcb,linux源码。
此外还有开源的bbb等板子。

网友:
全志v3s,加个千兆phy

网友A:
周立功的ARM 开发板做的可以,还是双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的ARM 开发板做的可以,还是双网口。

用的是哪个ARM芯片?

网友B:
如果只是图个千兆网的名,可以用千兆mac+phy,如果对带宽有要求,335x是跑不满速度的。最近用的zynq千兆性能比335x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图个千兆网的名,可以用千兆mac+phy,如果对带宽有要求,335x是跑不满速度的。最近用的zynq千兆性能 ...

这个zynq系列功能应该是很强大,但是比较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图个千兆网的名,可以用千兆mac+phy,如果对带宽有要求,335x是跑不满速度的。最近用的zynq千兆性能 ...

确实有要求大量的数据传送,335x你估计最大速度是多少?

楼主:
,有没有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

网友:
推荐三星的,因为国内开发板做的最多,资料多,不需要技术支持也基本可以搞定,其他厂家的技术支持难搞,也不一定好买。当然如果你们公司有用过,或者跟原厂打过交道那就另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要求大量的数据传送,335x你估计最大速度是多少?

不是我估计,是官方有测试,大概能够跑3-400M bps的样子。
zynq也不复杂,而且有不带操作系统的SDK,很方便的。
直接SDK里面生成的lwip工程,修改几个参数就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估计,是官方有测试,大概能够跑3-400M bps的样子。
zynq也不复杂,而且有不带操作系统的SDK,很方 ...

什么SDK?这不相当裸奔了,给别人做了个项目,剩下两块7Z020的板子,抽空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SDK?这不相当裸奔了,给别人做了个项目,剩下两块7Z020的板子,抽空玩起来 ...

什么SDK?就是安装了vivado后的那个SDK。

网友:
TI的千兆位以太网参考设计,也是ARM的,qq2879006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估计,是官方有测试,大概能够跑3-400M bps的样子。
zynq也不复杂,而且有不带操作系统的SDK,很方 ...

我记得公司好像有块开发板zynq7000,回头看看

楼主:
现在选定ATSAMA5D36

网友:
全志A64/A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