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BLDC电机,是否需要吸收断开时的高压?

楼主(2017-05-05):
最近想学习有感BLDC的驱动,
驱动MOS准备用IR2104,MOS管用100V,63A的N-MOS
BLDC驱动电压为24V,

请问驱动它MOS管用100V的够不?
驱动BLDC时MOS管是否需要保护?还是耐压再高点就OK ?

还有HALL感应到了就换相吧?还是要延时?
有UVW三相,对应三个HALL,U,V,W,如何换相的?
感应到U,换到W相通电,U反向通电?

网上找的资料基本都是无感的,

楼主:
需要的,呵,找到了个图片

网友A:
这图貌似看过 但没懂怎么吸收的

网友:
电单车就是有感BLDC的驱动的。
48V/60V电压,用75N75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貌似看过 但没懂怎么吸收的

四个二极管,电感断开时电压反向

网友A:
哦 你是说续流啊 不过MOSFET本身也有体二极管,只是效果可能没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你是说续流啊 不过MOSFET本身也有体二极管,只是效果可能没那么好

续流就可以理解为吸收了。电机电感电流有了去处,就不会产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