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小白请教关于运放和耳放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开始涉及这方面,想做一个USB声卡玩玩, 目前选的是PCM2904,  放音乐的同时还可以双声道录音。   看了TI的参考设计, 发现输入和输出都需要接一个运放, 但是放大系数又都是1.  不知道用意是什么?
难道是增大输入阻抗,和提高输出能力?       另外,如果是想用来带耳机的话,是不是要把输出的运放改成耳放才行。    先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为什么我觉得应该先买个好耳机

网友A:
buffer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ffer的作用是什么?

对于输入,一做阻抗变换,二做成差分放大的方式降低输入端引入的噪音。
对于输出,只是做阻抗变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