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光耦隔离不通

楼主(2017-05-05):
用在串口隔离上,两边都是3.3v的电平,但是就是不导通
光耦换了电阻,560换成330的,4.7k换成2.7k的,光耦就是不导通,二极管端有电平,帮忙给分析下,谢谢
谁用过3.3v的串口隔离,看手册上面都是vc为5v的,是不是3.3v不行

网友:
少年 你的定义没错吧 不是假货吧

网友:
试过5V可以吗?

网友:
560R在减小一些看看  ,是不是导通电流不够  你可以测一下 实际电流在多少 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你这光耦速度跟得上吗?

楼主:
按说应该够,明天我用5v再试试

网友:
先试试去掉光耦行不行,再试试把波特率改小

网友:
4.7K换成10K,波特率改成2400试试

楼主:
换成10k,波特率改低了,也不行,要不我改成tlp291试试?

网友A:
这种电路,我经常是在没有示波器的条件下调试的:
第一步,通断两种固定的状态下,测量输入电流大小是否正常,同时测试输出在导通时的压降;
第二步,输入固定频率的50%占空比方波,记得是方波哦,频率先使用很低的几十Hz开始,同步测量输出端的频率和脉冲平均值电压;

直接上通信,一次搞定是运气,哪有那么巧,工作点正好够用呢?

有示波器,就轻松多了。

网友:
560R在减小到300,4K7减小到1.5K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我经常是在没有示波器的条件下调试的:
第一步,通断两种固定的状态下,测量输入电流大小是否正 ...

大牛可以考虑出本书

网友:
速度够吗?

网友:
把光藕的发端接个发光管,看看传数据时发光吧?感觉232的电平转换的片子驱动能力不够吧。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光藕次级的高低电平,看看符合标准吧。

网友:
这种隔离方式选分体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