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 sleep设置

楼主(2017-05-06):
  刚接触IAR for AVR 设置power_down 睡眠 跟本没做用。
  代码如下:
      #include <ioavr.h>
      #include <intrinsics.h>

    void mcu_sleep()
{
  MCUCR = 0x28;
  //sleep = 1;
  __sleep();
  //asm volatile("sleep"::);
  delayms(1);
  sleep = 0;
  MCUCR = 0x00;
}

MCU是 mega8   在AVR studio可以正常进入睡眠。

  请高手指点明路。

网友A:
看看输出的汇编文件是否正确,需要有 SLEEP 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输出的汇编文件是否正确,需要有 SLEEP 指令的

哪个文件是汇编的,只找到hex a90文件,

楼主:
找到问题了,  MCUCR的SE位 规格书是第5位, 但实际是第7位。 真是坑爹货。
在Proteus 仿真时可以看到SE没有置位。

MCUCR = 0x88 可以看到进入了Idle mode了.
void mcu_sleep()
{
  MCUCR = 0x88;
  //sleep = 1;
  __sleep();
  //asm volatile("sleep"::);
  delayms(1);
  sleep = 0;
  MCUCR = 0x00;
}

继续折腾吧……………

MCUCR = 0xA0;成功进入了 power_down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MCUCR的SE位 规格书是第5位, 但实际是第7位。 真是坑爹货。
在Proteus 仿真时可以看到SE没 ...

某个文件记事本打开,能看到生成的汇编代码的。。

另外你这规格书微坑啊,中文的就别看了。我的的确写的是 BI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