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接编码器问题求解

楼主(2017-05-06):
我用的PLC是汇川H2U  编码器是500线的,ABZ分别接在X00,X01,X02   计数值存在C252里,现在能实现正转时能正常计数,但是问题是反转计数时出现 3   2    1   0   -1   -2   -3,而我想实现的是 3  2  1  0  499   498  497  请问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
汇川PLC本就一个大坑,各种奇葩的操作,他们400电话我都打腻了。不过有几个客服妹子呻吟还是挺好听。。。
这个问题汇川一个外部技术支持的做法

也不知道会不会丢脉冲。。。。。

网友:
客服妹子呻吟还是挺好听。。。

网友A:
汇川好像是仿三菱!
可以用Z作为原点,赋值500,
不明白你这样使用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汇川好像是仿三菱!
可以用Z作为原点,赋值500,
不明白你这样使用有什么意义? ...

他家的PLC指令设计非常不完善,编码器理论上是有设置成是否循环计数,设置计数区间。设置计数溢出动作。
这些都是别人家的PLC都支持的操作。可他的说明书就是没写。也没有说明任何配置
plc的说明文档也都还算简单吧?读STM32F1的寄存器文档我都觉得比他们的文档要简单明了得多。
我要采样伺服Z相的一个脉冲。娘的就是采样不到,用他们建议的高速脉冲捕捉也还是不行!但是把那个输入点作为编码器的输入就可以采样了。
这些都是奇葩操作。用过大厂的PLC再去用他的,分分钟被他玩死。
他们的伺服也是有BUG的,在低速定位结束时候,速度突然加快,我敢肯定他们多段位置定位的加减速有BUG。撞坏我很多刀具。
你没用过他们的PLC,用过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坑!!!
好在最后都用自己的办法搞定了。。。。哎,吐槽出舒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PLC指令设计非常不完善,编码器理论上是有设置成是否循环计数,设置计数区间。设置计数溢出动作。

看完你的吐槽我就放心了,正寻思着要不要用他家EtherCAT总线伺服换掉欧姆龙的,现在看来还不够成熟。

网友D:
最近在用汇川,再补充一个汇川PLC很恶心,或者说明明可以做的更好但是没有做的地方:

modbus通信可以用配置表的方式进行触发式触发,但是触发用的触点必须是单次on的,类似PLS的操作才行,因为这个触发条件只要on着后台软件就不断发这一条报文,然后其他通信就阻塞了。
因为这个被坑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体现出来就是plc和外围设备不定时通讯不上,当时脑子都大了。

他的modbus配置表里面有两种通信方式,一种是循环,一种是触发,手册上面明确说了循环是内部排序的,那触发为啥就不排个序??多个通信报文同时触发通信不是很常见的么。
基本的单一资源分配调度和通信阻塞问题都搞不好。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不好说是我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反正绕过去了就算了,但是通信这个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完你的吐槽我就放心了,正寻思着要不要用他家EtherCAT总线伺服换掉欧姆龙的,现在看来还不够成熟。 ...

不是说不能用,用时要小心。耐心。客服不给力,要有点功底才行。
欧姆龙你以为就没BUG吗?
欧姆龙的CP1H 脉冲输出功能也是一个大坑!!!
回原地无故停止,状态信号也不对。你执行下一步动作也是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用汇川,再补充一个汇川PLC很恶心,或者说明明可以做的更好但是没有做的地方:

modbus通信可以用配 ...

看来你体会也很深,他家的东西就那样了。从性能上来说还是值得认可的。
配置都比外国人的PLC高了几个档次。
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的售后没有做好BUG反馈这些问题出去。
都是一帮无脑研发在那演独角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PLC指令设计非常不完善,编码器理论上是有设置成是否循环计数,设置计数区间。设置计数溢出动作。

伺服脉冲输出确认不是差动的,还有就是速度没有超出PLC的范围,一般PLC也X0,X1可以接收100K的脉冲,X2降为10K,会丢失脉冲。
大部分PLC的高速计数器都是循环计数,正转时加,反转时减,一般没有区间设置,区间需要自己设置,计数器是没有溢出动作,即使三菱的也没有。
使用C252时,X2会复位计数归零。也就是每转一圈计数就是会归零。
图片用的三菱的,汇川的应该也不差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脉冲输出确认不是差动的,还有就是速度没有超出PLC的范围,一般PLC也X0,X1可以接收100K的脉冲,X2降 ...

其实编码器的使用,只是计数是肯定不够用的。
有兴趣可以看看基恩士的PLC
手册非常全面,操作非常简单,指令集非常丰富。如果用其他PLC写T形图得写100行,可能基恩士20行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了!
这个就是差距。
开发向导方面基恩士可以做到和手册同步,指令和手册关联,非常智能的联想功能。
脚本嵌入功能,等等。都比其他家PLC优秀得不要太多。
举个例子:VC6.0  (vs)  VS2010+Va  的差异,就是其他的PLC编程环境 和 KVStudio 的差别
注意:其他PLC包括西门子,欧姆龙,三菱,松下,等等。国内的PLC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有其他更好的PLC编程环境,就当我孤陋寡闻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编码器的使用,只是计数是肯定不够用的。
有兴趣可以看看基恩士的PLC
手册非常全面,操作非常简单, ...

基恩士国内应该应用非常少,比某些国产品牌还少,比如你说嵌入脚本功能,大部分工程人员对这类脚本语言都不熟悉。别的PLC同样有FB块,类似C的ST语言。
基恩士的PLC不管哪方面相对其它PLC类似品牌并不占什么优势,你所说功能很多别的牌子都有不同方法实现,只不过你用习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国内应该应用非常少,比某些国产品牌还少,比如你说嵌入脚本功能,大部分工程人员对这类脚本语言都 ...

应用也不少的。我和他们办事处人聊过。是销售路线的问题。以前只注重高端市场。所以用得比较少。
现在基恩士在打国内低端PLC市场,客户优质的话,他们销售还配合开发。简直天地良心。
KN-60 也不到2000块,
也没有说其他PLC不行,只是说在编程环境这一部分,值得大部分PLC厂商去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