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求救:并口不能用,PCIE2PLT也不能用。

楼主(2017-05-06):
最近,人好像活过来了,再想玩玩几年没动的雕刻机。可是玩不起来了。
儿子孝顺,给装了一台PC。主板是技嘉 GA-H97M-D3H,操作系统是win7 64位的。
1.将并口引出,连接上AMCNC-01,发现不能联机驱动。示波器观察,引脚无信号输出。后用Parallel_Debug试试也没有反应。好像好像这块主机板上的并口像没有的一样,尽管设备管理器上明确显示串并口均可工作。
进入BIOS设置,串并口均在许可状态。
2.无奈之下,TB了块PCIE2PLT卡,安装后,设备管理器上显示:IO号为PLT3,地址为EEF8。改成PLT2(后也试过PLT1)。
情况和上述一样,示波器观察,引脚无信号输出。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换成32位系统试试

楼主:
已设置成并口ECP方式,还是不行,各IO口均为4.4V。
如何换成32位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设置成并口ECP方式,还是不行,各IO口均为4.4V。
如何换成32位系统?

晕,当然是重装系统啦。

阿莫巨献:windows7与windows2008各种官方版本及破解(终极完美纯净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0708-1-1.html

楼主:
是否可以确认,win7 64位的情况下,不能使用并口?

楼主:
我现在需要确认我的这块主机板上的并口是否是好的。

楼主:
我信你的。谢谢了。

网友:
楼主是位前辈,大家要理解,记得几年前玩磁悬浮的时候前辈发了好多帖子,那时候好像已经60多岁了,眼睛好像还不太好!

网友:
别用mach3 ,太折腾了。淘宝上画一百多块钱买个盗版维宏卡,比mach3爽多了

网友:
   安装 XP系统,bios 选ECP 就可以

网友A:
是的,装上32位的XP最好用了

网友B:
记得LZ科普GPS帖子
几年没消息 以为驾鹤西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LZ科普GPS帖子
几年没消息 以为驾鹤西去了

面对老人这样说话真是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装上32位的XP最好用了

关键是现在的新主板大多数都没有XP驱动了,还是Win7靠谱一点。

网友:
我做了个GRBL板插在AMCNC-01后面的LPT口上,放弃Mach3了。
没办法,现在越来越多软件只有64位版,死守32位也不是办法,长痛不如短痛,趁早适应新环境更好。
现在上位机用Candle,自带多点自动调平功能,雕PCB比Mach3方便多了。

网友C:
>我做了个GRBL板插在AMCNC-01后面的LPT口上,放弃Mach3了。
Do you have a schematic of GRBL? or related 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个GRBL板插在AMCNC-01后面的LPT口上,放弃Mach3了。
Do you have a schematic of GRBL? or related  ...

GRBL直接用Arduino飞线出来就可以用,我只是按照官网的接线图对应AMCNC-01的LPT接口画了块PCB而已,唯一改动是AMCNC-01的主轴PWM信号是反相的,所以加了个三极管。

楼主:
gzhuli 谢谢了。你的精力还是那么旺盛,半夜还来回复。
死守32位也不是办法,长痛不如短痛。说得非常好。
这个办法的本质是USB串口吧。我再学习学习。
Candle我怎么下不下来,奇怪。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zhuli 谢谢了。你的精力还是那么旺盛,半夜还来回复。
死守32位也不是办法,长痛不如短痛。说得非常好。

还是并口,usb转串口只是跟主控通信,需要有程序的

楼主:
阿莫,你不清楚,我现在的脑子比起5年前,又差了不少。就拿老胡提到的“Candle”这个单词,不用一分钟,我就忘记了。我目前只是靠一点“理解力”来维持的。
你说的:其它一下开源的小系统,根本无法跟mach3相比。我当然相信。
但有一次重装系统时,发生硬盘坏了,我以前积累的东东,全部没有了。留下的心理阴影太大。
另外,我对目前这块主机板有怀疑,担心即便改成32位也不能解决问题。
再则,我只想做些粗糙的小东西(当然也是些机电的东西)给孙辈玩,要求不高。
谢谢你的好意。顺便祝你事业有成,一切如意。

网友D:
如果老头做小东西,需要加工木板、亚克力之类的东西,我有激光雕刻机,切割没问题,有图纸就好,哪怕手画的。我发快递便宜,运费也我负责,您等着收货就成。

网友:
WIN7 64位系统用不了MACH3,
我是在这里买了一台联想台式机,带并口的.配了8G内存,不过WIN7 32又不支持大内存.
所以,又淘了个非常非常非常古老的带并口的IBM笔记本,才100块,抱着不行就认倒霉的态度,没想到运行MACH3还相当棒.

网友:
不想重装系统,可花200淘一台二手品牌机,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老头做小东西,需要加工木板、亚克力之类的东西,我有激光雕刻机,切割没问题,有图纸就好,哪怕手画的 ...

谢谢了。说不定会麻烦你。

楼主:
楼上2位说的确实是“最佳方案”。我就是DELL笔记本坏了。

网友:
需要是时候千万别客气!

网友:
grbl就是硬伤不能调回差,其他真是不错.

楼主:
gzhuli 请你帮我在淘宝上推荐一块GRBL控制板。方便的话,告诉我,程序修改的地方。
你还有做好的板吗?
Candle我已经下载好了。

网友:
我也下载不了,
正好我安装着QT5.8,下载源程序,重新编译,大概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gzhuli 请你帮我在淘宝上推荐一块GRBL控制板。方便的话,告诉我,程序修改的地方。
你还有做好的板吗?
Can ...

我手上的PCB是第一版的,做废了,把DB25做反了,也没有主轴PWM反相,飞了好多线,太久没用AVR还锁死了一片328P……
后来验证完功能就一直凑合用着了,懒得重新去打样,不过电脑里面已经改好了第二版PCB(上面的原理图也是最新的),应该是没问题的了,如果你想打样的话我可以把Gerber和BOM传上来(料全部在立创商城可以买到)。

如果不做板的话,直接买一块Arduino UNO或者NANO,按官网的接线图飞线出来也可以用(主轴PWM还是要加反相三极管):https://github.com/gnea/grbl/wiki/Connecting-Grbl

按上图接线的话固件不需要改,直接烧录官方的hex,然后设置好脉冲极性、每mm步数等参数就可以用了(Candle没有做参数设置的界面,需要手工写命令,或者用bCNC之类带参数设置界面的上位机)。

网友:
用个 usbcnc吧,不贵,好用

网友:
自己也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建议你重装windows 32位就好。

mach3其实非常好用,可以进行专业加工。其它一下开源的小系统,根 ...

Mach3是好用,但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Grbl完全可以胜任AMCNC-01的控制工作,现在绝大部分的开源3D打印固件也都是基于Grbl的运动控制算法,代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有大量用户验证过的。
当然如果在干扰严重的工业环境,USB转串口是一个很大的不可靠因素,但这种场合大可抛弃USB转串口用回原始的RS232甚至是RS485来传输数据。

楼主:
已经下单了一块nano,学学。

楼主:
都不会发帖了,图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建议你重装windows 32位就好。

mach3其实非常好用,可以进行专业加工。其它一下开源的小系统,根 ...

这个完全是雕刻机做出来的吗

网友:
在本论坛总是好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下单了一块nano,学学。

佩服你的学习精神,活到老学到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