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么有开关型低压差稳压芯片?

楼主(2017-05-07):
有没有封装和LM2596一样的低压差 开关型稳压芯片呢?找了好久 低压差芯片都是线性稳压芯片!需要输出电路达到3A

网友A:
你找调整管是pmos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调整管是pmos的即可

找到了   泰德半导体的  TD7590  最低压降可以达到0.3V    5A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泰德半导体的  TD7590  最低压降可以达到0.3V    5A输出。

注意p管的耐压普遍不咋的,千万不要超压,留个10%以上余量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p管的耐压普遍不咋的,千万不要超压,留个10%以上余量最好。

谢谢,,刘的余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