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哪有卖ATSAM3U芯片

楼主(2017-05-07):
我想问下哪有卖ATSAM3U芯片

网友A:
这里https://www.arrow.com可以购买到

网友:
MicroChip官网的网店,好像他们有国内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https://www.arrow.com可以购买到

期货订单

网友:
你要多少片,我好像有十片左右,sam4s的也有

网友:
www.microchipdirect.com, 是要那个高速USB的?

网友:
如果還沒設計,介紹我用過的這顆NUC442,除了速度稍慢,其他規格都比ATSAM3U好
• 内核

   - 含有浮点运算单元和DSP的
ARM®Cortex®-M4内核

   - 最高可运行至84 MHz

   - 工作电压:2.5V ~ 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 内存

   - 256/512 K字节FLASH ROM

   - 64 K字节SRAM

   - 可配置Data Flash

• ADC

   - 12位ADC(最多16通道)

   - 最快速度1 MSPS

• 16位精度PWM(最多16通道)

• 定时器

   - 4通道32位定时器

   - 实时时钟
• 通用外设

   - 10/100Mbps支持RMII 和 MII的以太
      网(可选)

   - USB2.0 OTG和USB2.0设备(可选)

   - 最多2通道CAN总线(可选)

   - 最多6通道支持LIN和RS-485的串口

   - 最多4通道SPI接口

   - 最多5通道I²C(最高支持1 MHz)

   - 最多6通道智能卡接口

   - 最多2通道I²S

   - 最多2通道编码器接口

• 安全性

   - CRC校验

   - AES和TDES 加密

   - SHA加密

• 时钟

   - 外接高速:4 MHz~24 MHz

   - 外接低速:32.768KHz

   - 内置高速:22.1184 MHz

   - 内置低速:10 KHz

网友(2017-10-14):
某宝应该都有吧,我买了更加冷门的SAM3X8CA。天知道哪天没货。

网友B:
atsam3系列好像已经不推荐使用了,都推荐用M4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sam3系列好像已经不推荐使用了,都推荐用M4系列的

M4的更加贵啊,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