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的WIFI未检测到,而蓝牙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5-07):
蓝牙和wifi不是同一个芯片吗?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我试过买了100片有一片出问题, 开机超级慢, 好不容易开机了, 没有wifi, 显示有蓝牙, 打开各种软件也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买了100片有一片出问题, 开机超级慢, 好不容易开机了, 没有wifi, 显示有蓝牙, 打开各种软件也很卡. ...

有解决的方法吗?我也是买了近100片,有3块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解决的方法吗?我也是买了近100片,有3块有问题的。

真没有,退回去卖家了,还说不一定能保修, 你多少钱拿货 我们240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解决的方法吗?我也是买了近100片,有3块有问题的。

买一个 190。
买10个,单价就是230以上了。

一直搞不懂。

网友:
@xpstudio2011
目的是为 更多 “散户”使用,便于推广?而不是 给谁集中做产品?

网友:
散户一般会同时买配套的东西,像TF卡,电源,外壳,显示屏等等众多的周边,扣除树莓派优惠的钱最后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
一次买100个或更多的人大多数只是买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