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应变片传感器,这个信号的输出范围是多少呢

楼主(2017-05-07):
有谁做过应变片传感器,这个信号的输出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一般是-2.5~+2.5V

网友A:
很小,比如12v驱动输出好像是几个mv这个数量级的

网友:
通常都是电桥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小,比如12v驱动输出好像是几个mv这个数量级的

直接电压驱动吗

网友:
灵敏度一般2mv/v,10v供桥电压就是20mv满量程

楼主:
这个量程挺宽的

网友:
这与你选的应变片有关系啊,我见过的是一个微应变对应2.5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