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还有没有必要换ssd硬盘?

楼主(2017-05-08):
老机器,t410,i5,内存8g,现在用的是1t的机械盘。win7也已经三四年没有重装过了。有时候觉得开机时间太长,运行速度倒是没什么问题。
想换个ssd硬盘,但这个机器是sata2接口的,换了后能有多大提升?
主要是开机时间,有时候突然要用电脑,开机可能20秒到1分钟不定。
想听听用过的朋友讲讲。

网友:
什么电脑都有必要。我现在所有电脑全部ssd,都快忘了什么叫等待。

网友:
果断换ssd,无需犹豫

网友:
可以买个小容量的ssd,几十块钱就能让你的系统启动时间在20秒内完成

网友:
直接上ssd

网友:
不管什么电脑都必须SSD。

网友:
SSD是特效药,效果显著立竿见影

网友:
我之前的 一台电脑,把光驱拆了,换了128G SSD+1T机械硬盘~
SSD做系统盘,换在你之前你机械硬盘的位置,你的那个1T的盘,可以装在光驱那里,买个架子就行了~

网友:
win7 非常有必要升级ssd

网友:
可以买个64G的mata 硬盘做系统盘,保留那个机械硬盘。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不换电脑就换硬盘.

网友:
加一个ssd做系统盘,所有软件放到ssd,启动飞速,

楼主:
谢谢各位,准备更换ssd

网友:
T400,换SSD 使用中!

网友:
很有必要,我的T500换了SSD,启动速度明显快些。

网友A:
我用的就是T410,主硬盘换成SSD,光驱位放一个硬盘托架,现在是128G+1T硬盘,装WIN10速度飞快,强烈建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T410,主硬盘换成SSD,光驱位放一个硬盘托架,现在是128G+1T硬盘,装WIN10速度飞快,强烈建议更 ...

麻烦推荐个托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推荐个托架吧

我用的是佳翼的,你在淘宝搜T410 佳翼 硬盘托架即可
对了,再配上一个扩展坞,爽到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佳翼的,你在淘宝搜T410 佳翼 硬盘托架即可
对了,再配上一个扩展坞,爽到飞起! ...

收到,谢谢

网友B:
笔记本没事就不关机了。

我的X220,平均一个月关一次机。

下班,扣盖待机。待机的话电池可以撑半天以上。到家里再插上电就可以了。

开盖可用。扣盖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没事就不关机了。

我的X220,平均一个月关一次机。

我的好像什么东西坏了,扣上盖子没有反应

网友:
x210i i3  4G 的都换SSD,7年多了都没有打算换电脑。

网友:
我T400换了SSD都还可以接着战斗几年

网友C:
建议固态放托架,机械盘依旧放原来位置,,托架普遍质量一般,对硬盘的保护不甚好,,机械盘装托架容易坏。。SSD不拍震动,放托架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固态放托架,机械盘依旧放原来位置,,托架普遍质量一般,对硬盘的保护不甚好,,机械盘装托架容易坏。 ...

有意思,没这么想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好像什么东西坏了,扣上盖子没有反应

检查电源选项的盖子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源选项的盖子事件

应该是硬件故障,软件里面都调过了,不清楚硬件上靠什么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硬件故障,软件里面都调过了,不清楚硬件上靠什么检测

在屏幕的排线上有个霍尔传感器,用来检测屏幕是否合上,若排线连接霍尔传感器的地方坏了,就检测不到屏幕合上的动作了

网友:
换啊,电脑坏了,硬盘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