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让编译器不将双斜杠识别为注释的方法

楼主(2017-05-08):
Send_ASCII(AT+HTTPPARA=\"URL\",\"http://api.yeelink.net/v1.0/device/357427/sensor/405602/datapoints\");HTTP后面的双斜杠会被编译器识别为注释符号,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转义字符啊。

网友:
你这是什么语法啊?

网友A:
整个字符串都不用双引号捆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字符串都不用双引号捆起来么?

尴尬了,双引号忘加了,光注意转义引号去了

网友:
尴尬了,我还想看看什么个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