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即将量产的8-Pin单片机STM8S001,又成热点芯片

楼主(2017-05-08):
4月25~26号,ST意法半导体的第二届STM32中国峰会在深圳举行,版主亲临现场,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该芯片:

STM8S001 是在如今“日平均”出货量达百万级的8位单片机stm8s系列的基础上(不要惊讶,因为STM32系列芯片,目前销售总数量也已经超过20亿颗!),

经过精简后新推出的一款8个引脚、SOP封装的单片机。

STM8S001 的主要资源如下:

◆STM8内核,内置16MHz时钟源

◆8K Flash, 1KB SRAM, 128 Byte EEPROM (即可以省掉24Cxx)

◆工作电压: 2.95V ~ 5.5V

◆2个Timer(8-bit 一个,16-bit一个)

◆SOP8封装,5个IO口

◆ 其他功能部件还包括: UART串口、I2C、SPI、SWIM单线Debug接口,3通道10Bit ADC

预计参考价格: 0.XX 左右

下面是现场看到的stm8s001的PCBA评估板:

评估板

Demo板实现的功能:

实现的功能

STM8S001

网友:
看好这个芯片。

网友A:
STM8S 每天出货1KK PCS 左右,早已有定论,这个 8S001 能否火,还得看价格,
不过ST 能在8S003F3 基础上有决心推出更便宜001 ,应该也是做足了准备,价格能到5毛左右,就厉害了。

网友:
期待这个芯片

网友:
如果价格真的很低的话,估计会大火

网友:
好,期待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MCU绝对能火~

网友B:
STM8S001能不能大火不知道,

但是楼主违反版规了。。。

网友C:
8个pin,  好少Io呀,

6个Io,总觉得这样单片机能做的东西好少。

网友:
就敢这么大字体?

网友:
直接 吊打秒杀 STC的104,    能在线DEBUG一项就比别的好了

网友:
要是信息可靠,够牛

网友:
让很多人又多了一个选择

网友:
官网还没看到哦

网友:
除了IO少,没毛病

网友:
这个厉害,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
怎么没sot-8封装的?

网友:
又多了一种选择,挺好。

网友D:
stm8内核是什么内核,第一次听说,这广告做的,差评,给0分

网友E:
低于1元的价格,已经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8内核是什么内核,第一次听说,这广告做的,差评,给0分

哈哈,笑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低于1元的价格,已经无敌了。

不低于5毛估计难打市场,现在市面上8脚的OTP单片机大把0.2左右价格的,当然OTP不方便在线仿真,但是价格优势很明显,量大的对MCU要求不高的中低端市场很难杀入。高端市场PIC的不知道能不能撼动,性能应该是做不到PIC ,但是价格会便宜不少。

网友:
如何才能拿到评估板板?芯片什么时候出来?具体价格是多少?我有个小项目正好有用

网友:
这评估版不带ST-link,差评

网友:
没有更小封装吗?SOP感觉还是有点大了 QFN有就好了

网友G:
还有没有那个蛋疼的vcap引脚,io是不是6个

网友:
啥时候能拿到样品呢

网友:
便宜的单片机中又增加一员猛将,竟争更激烈了。

网友:
非常看好这些芯片。

网友:
这个片子应该不错。

网友H:
按今年物价上涨,感觉6毛左右我都能接收了。

网友:
如果做不到5毛,   那裁剪为 flash 4k,rom 256,eeprom 64.  价格5毛内  ?

网友:
关注关注,又多一个选择

网友:
关注,现在只用两三个IO的应用都用003有点浪费了

网友:
值得期待的芯片!!!

网友:
给力,肯定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还有没有那个蛋疼的vcap引脚,io是不是6个

LZ位都说了是5个IO了……
按ST的尿性,NRST应该是保留了而且无法复用作IO,那么VCAP估计是没有了

网友:
5个io好可惜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C:
8个pin,  好少Io呀,

6个Io,总觉得这样单片机能做的东西好少。

骚年,太年轻了

网友:
这颗芯片要火,甩普通C51几条街

网友:
可以尝试应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骚年,太年轻了

老湿,有什么指教的不

网友:
如果是小于1元RMB,我都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001能不能大火不知道,

但是楼主违反版规了。。。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字体我删除了。楼主注意了,使用打字体,会导致手机用户阅读困难,版规里严格禁止的。 ...

知道了,下次注意

网友:
stm8s003 在不加价的基础上的加几个IO, 会更有杀伤力

网友:
ST早该出了,貌似NXP早几年就有了。

网友:
关注下,要等价格了。

网友:
就看价格几何了,如果在1.00下那必火

网友L:
可怜的avr现在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可怜的avr现在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我09年的时候用ATmega48给朋友做了一个产品。前几天他要我帮他增加一些功能,而且不能改板,他做了好多板,现在我连编译器是什么都忘了

网友:
又多一个选择。可惜我可能暂时用不上。

网友:
期待量产,以后做小东西方便了

网友:
今天问了下代理要 八九月份才会有消息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09年的时候用ATmega48给朋友做了一个产品。前几天他要我帮他增加一些功能,而且不能改板,他做了好多板 ...

avr studio,七心瓢虫那个,哈哈,转给我吧,我还有全套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09年的时候用ATmega48给朋友做了一个产品。前几天他要我帮他增加一些功能,而且不能改板,他做了好多板 ...

GCC  ICC

网友O:
引用 网友A:
STM8S 每天出货1KK PCS 左右,早已有定论,这个 8S001 能否火,还得看价格,
不过ST 能在8S003F3 基础上有 ...

ST出的片子 能国产片子的价格 估计悬

网友:
好东西   希望价格足够低

网友:
他的兄弟STC的8脚单片机估计着急啦

网友:
好消息,又多一款可比较成本的东东

网友:
一经推出,PIC12F1822估计也得降价了,这货目前要卖3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O:
ST出的片子 能国产片子的价格 估计悬

ST 的MCU ,资源类似的情况,一直都比国产的便宜呀,你看8K FLASH    SSOP20 封装的,STC 的就在2元多,比STM8S003F3 贵一倍以上,
从2012年开始,一直找国产MCU 性能和8S003F3 类似、价格也接近的,一直没找到,价格都比003F3 贵太多了。
从经验来看世界一线品牌的MCU ,比如 瑞萨 、st   的价格,在同配置情况下要比国产的低。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SSOP封裝的,很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8内核是什么内核,第一次听说,这广告做的,差评,给0分

哈哈,STM8内核都不知道...

网友:
价格真是便宜的不行

网友:
0.xx是美金吧?

网友:
ST快来交广告费

网友:
楼主,有数据手册吗?
发一份上来看看,

网友:
5毛钱左右的话绝对秒杀一大片台系MCU。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位都说了是5个IO了……
按ST的尿性,NRST应该是保留了而且无法复用作IO,那么VCAP估计是没有了 ...

我估计VCAP会保留,毕竟内核供电还是要加电容比较可靠,NRST和IO复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A:
ST 的MCU ,资源类似的情况,一直都比国产的便宜呀,你看8K FLASH    SSOP20 封装的,STC 的就在2元多, ...

比较有特色的 比如和泰的触摸按键类单片机 28pin 也就一块左右
另外 bjx啊啥的 那个就夸张了 只不过不是开发友好类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比较有特色的 比如和泰的触摸按键类单片机 28pin 也就一块左右
另外 bjx啊啥的 那个就夸张了 只不过不是 ...

BJX  在8K flash  这个配置的MCU ,前几年也是买STM8S 的die 来封的,价格并没有什么优势,
国内的还有cheapsea 也这样弄过,这两个项目的谈判、后来裸片的商务跟进,我当时还经手了,情况还比较清楚,
后来有点小故事,ST 不出die 了,BJX 老板开了51 核的301 ,16K flash 的,价格和003F3 接近。
BJX 强项还是在1k  2k  ROM 这些MCU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不低于5毛估计难打市场,现在市面上8脚的OTP单片机大把0.2左右价格的,当然OTP不方便在线仿真,但是价格 ...

硬件小白请教大侠,为什么我买个诸如LM324这样的常规运放都要一块钱,而功能那么强大的MCU只要几毛钱,是应用领域不同的关系吗?

网友:
期待这个芯片,可以替换OTP+EEPROM

网友:
被破解风险评估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P:
硬件小白请教大侠,为什么我买个诸如LM324这样的常规运放都要一块钱,而功能那么强大的MCU只要几毛钱,是 ...

324你上立创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硬件小白请教大侠,为什么我买个诸如LM324这样的常规运放都要一块钱,而功能那么强大的MCU只要几毛钱,是 ...

道行太浅,无法解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硬件小白请教大侠,为什么我买个诸如LM324这样的常规运放都要一块钱,而功能那么强大的MCU只要几毛钱,是 ...

  只能说明贵司采购  黑   得发亮! 黑   得发红!!!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按今年物价上涨,感觉6毛左右我都能接收了。

为啥你们看着6毛都嫌贵,我还用着4元的AVR!!!

网友:
引脚这么少,那些产品可以用的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JX  在8K flash  这个配置的MCU ,前几年也是买STM8S 的die 来封的,价格并没有什么优势,
国内的还有ch ...

原来如此~

网友O:
引用 网友A:
BJX  在8K flash  这个配置的MCU ,前几年也是买STM8S 的die 来封的,价格并没有什么优势,
国内的还有ch ...

哇塞 老前辈!!!

网友:
如果有msop  sot封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啥你们看着6毛都嫌贵,我还用着4元的AVR!!!

大仙一般都不用凡品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哇塞 老前辈!!!

呵呵,过奖了,确实是老了,还成了ST 某事件的炮灰,
唉,江湖的事谁能说得清楚,现在归园田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啥你们看着6毛都嫌贵,我还用着4元的AVR!!!

因人而异吧,有时候用便宜的都能稳定了,就没想着用贵的了。但是贵的也许能省点事。

网友:
楼主有数据手册吧?
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avr studio,七心瓢虫那个,哈哈,转给我吧,我还有全套工具。

因为以前用的是插件IC,我直接用ST的画一个小板插在上面

网友:
pic这么多8脚的也没有很多人这么热情,所以,关键还是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笑了,,,,,那个估计是你当年吃饭的家伙吧

还真不是,我以前一直在用 义隆 OTP的IC。

网友:
强烈期待中,又他妈狂赚中国人钱!

网友:
8K/1K/128/5IO...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