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一种调节旋钮可以一直转圈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2017-05-08):
请问下有一种调节旋钮可以一直转圈是用什么做的?有用在仪器或者音量调节项,一般是先选中项之后再通过此旋钮进行左调右调,
请问下这个旋钮是用什么做的?是用编码器吗?哪位可否推荐一个常用的?谢谢!

网友:
是编码器吧

网友A:
塑料加金属做的

网友:
数字电位器

网友:
确实是用塑料和金属做的

网友:
ec11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加金属做的

补充一点:我不是问材料,我是说那个转的是编码器吗?

楼主:
肯定不是数字电位器,数字电位器都是MCU控制的

网友B:
这种见过,就是调节音量的常见,但是也不是可以无限转圈的,只是可以装的圈数很多而已,还没见过可以无限转的。

网友:
在某宝 搜关键词 "旋转编码器 带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加金属做的

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见过,就是调节音量的常见,但是也不是可以无限转圈的,只是可以装的圈数很多而已,还没见过可以无限转 ...

你这样说,楼主正在数多少圈呢。转了一天都没到头

正面回答楼主,关键字:编码开关 、 旋转式编码器

网友C:
旋转编码器,软件处理的,往左或往右旋转是可以分辨的。

网友D:
楼主说的是鼠标滚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编码器,软件处理的,往左或往右旋转是可以分辨的。

是你说的这种,我查了下就是旋转编码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鼠标滚轮么?

差不多意思,刚刚好几个坛友已经确定了,就是编码器

网友:
有时间弄个试试。

网友:
ec11旋转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见过,就是调节音量的常见,但是也不是可以无限转圈的,只是可以装的圈数很多而已,还没见过可以无限转 ...

精密多圈电位器是很多圈、有头尾的,而旋转编码器就能够无限转圈。

网友:
接好上下拉,转动的时候出来就是一个个脉冲,用软件处理

网友:
和鼠标滚轮的一样的,是编码器,输出的是开关信号。

网友E:
我来点规格书吧

楼主(2017-06-15):
引用 网友E:
我来点规格书吧

谢谢提供

网友:
鼠标滚轮楼主有吧

网友:
刚搞好EC11的程序

网友F:
调节音量的应该是电位器吧    一般仪器上可以无限转圈的应该是编码器   两者是有区别的  电位器类似滑动变阻器    而编码器应该是转换为0&1的逻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节音量的应该是电位器吧    一般仪器上可以无限转圈的应该是编码器   两者是有区别的  电位器类似滑动变 ...

编码器常用的厂家EVER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