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打电话的智能手表,是如何把体积做小的?

楼主(2017-05-08):
昨天在小区看到一个小姑娘用手表在通话,体积很小。 这里面要包含屏、电池、手机模块等,体积是怎么做到这么小的?

网友:
现在想入手一款这样的手表,无奈不知道买什么牌子,阿莫老大测试的360性能不好

楼主:
感觉那么小的体积电池肯定很小,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MTK2502的芯片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刚淘宝买了已,才58块钱。
彩屏、蓝牙、Gsensor、380mA锂电池,如何做到这么便宜的,58包邮还赚钱么?

对了,淘宝返利居然有20%,抵购卷有5块钱,这样算下来才43块钱左右。

楼主:
58的,应该不能打电话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淘宝买了已,才58块钱。
彩屏、蓝牙、Gsensor、380mA锂电池,如何做到这么便宜的,58包邮还赚钱么?

不至于这么便宜吧,给个链接瞅瞅

网友:
买一个便宜的,非安卓系统的,很省电,几十元的我买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这么便宜吧,给个链接瞅瞅

为了避免嫌疑,我就不放链接了,你淘宝搜一下,把最高价格限定60.

网友:
炸了,手就没了。也没的索赔

网友:
前几天升级套餐送了一个。接打电话 蓝牙 防丢 彩屏 GPRS 380mA电池 30W摄像头。恩就是以前俗称的山寨手机做成了一个手表大小。。。。。

网友:
一般都是MTK方案吧

网友:
不怕手都炸断么

网友:
买个拆开看看就清楚了,电池2天上下 低端的甚至不带触摸

网友:
单芯片解决方案,sim卡用QFN的封装

网友:
电池容量都很小,爆炸也没什么威力,功耗很低基本也不热

网友:
楼上说炸手的,如果一台从某种途径里搞来的免费的老版本三星NOTE7放在你面前,你还能拒绝的话,再来吐槽吧

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怕,那不是因为怕,是因为那个你吐槽的东西自己其实不在意。

网友:
蓝牙连接的手机?

网友:
主芯片的集成度很高了,另外现在好多元件都小型化了,做到那么小不是问题

网友:
这玩意本身就很便宜。都是成熟到不能再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了。

网友:
身边几个用过的朋友说一天得充电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