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DCDC,同时具有BUSK和BOOST功能的

楼主(2017-05-08):
现在需要一款同时具有BUCK和BOOST功能的DCDC之前我用的型号为TPS63000,但是这个型号的最高输出电压有点低,还有其他型号推荐吗?
批量价格在3元左右的。

网友A:
将boost接成sepic结构就是buck-boos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boost接成sepic结构就是buck-boost了。

耦合电感巨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耦合电感巨贵

贵个头,就俩普通电感。我方大量使用该结构。效率80以上。

网友:
耦合不耦合都可以呀,耦合电感能减小体积,提高点效率,其他的没啥

网友:
瞬间歪楼。
SEPIC 就用普通电感就行。效果挺好的。。。耦合电感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