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管子的型号

楼主(2017-05-08):
电炉子坏了,有个管子如图所示 死活查不到型号,请教一下各位电源达人这个是啥东西啊?

楼主:
肿么可能。。。。
哦 我记得谁问过这个音乐符号商标是哪个厂子来着 就是翻不出之前的帖子来啦。。。。

网友A:
十有八九就是7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就是7812

接在220ac上的…

网友B:
接在220ac上的.............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在220ac上的.............可控硅?

应该是 就是找不到型号。。。。想换 又不知道参数。。。

网友:
812,800V12A ?

网友C:
最好是画上个周边的电路图,就好猜多了。就算找不到原件,也能推出是什么东西用什么来换

楼主:
哇 这个猜测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画上个周边的电路图,就好猜多了。就算找不到原件,也能推出是什么东西用什么来换 ...

下班回去抄一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江苏捷捷微电子的可控硅。我用过他们的810,你的这个812应该也是的

网友:
mark标示确实不好找

网友:
跑一下原理图应该能猜的出来

网友D:
这个是8A的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8A的双向可控硅!

谢谢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