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17-05-08):
要求输入支持12V到36V范围,输出可调节,现在需要3.3和5V两种电压,每一路功率都不超过10W,打算用两个片子,如果一个片子能带两路更好,求各位大侠推荐一款合适的,最好是TI的比较好买的。
看到一款TPS5430/5440/5450,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

网友A:
5430在用,蛮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30在用,蛮好用的

请问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按照数据手册推荐电路就可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按照数据手册推荐电路就可以吗?谢谢 ...

布局最好也按照应用里面的,否则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LMR14030/TPS5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最好也按照应用里面的,否则是比较麻烦的

这种内部集成MOS的,会不会没有外部用MOS的效率高啊?而且这个TPS5430内部MOS都110毫欧,感觉挺大的

网友C:
2A而已,没有必要用外接MOS管。

外接管子,控制不好估计问题更大。

MOS管不是单纯的看导通电阻的。

正常也就是0.44瓦的发热,可以通过散热焊盘搞定。

门外汉一枚,正在弄MP2303这个片子。

网友D:
tps54260,好像是这个应该,你看看规格满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A而已,没有必要用外接MOS管。

外接管子,控制不好估计问题更大。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54260,好像是这个应该,你看看规格满足不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内部集成MOS的,会不会没有外部用MOS的效率高啊?而且这个TPS5430内部MOS都110毫欧,感觉挺大的 ...

效率不光是导通损耗,频率高的必须考虑管子的开通、关断、磁芯、线圈内阻等一些列的损耗

网友(2017-07-28):
有没有一个芯片输出两路电压的?输入 14V 输出12V,5V两路

网友:
RT7272B、MP1471A,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