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250驱动电路原理

楼主(2017-05-09):
(图片)

楼主:
图3中的ZD是什么,普通反向二极管么?在这个电路中发挥什么作用?

网友:
看不太明白
估计ZD是对光耦的负电源(或称之为参考电压)嵌位,使光耦输出低电平时IGBT的GS为负压。
我觉得用电阻代替ZD也是可以的。
假设光耦供电采用隔离DCDC,那就普通的隔离的单路输出的就行,如B2424S。
如果没有ZD和串联的电阻,那就需要双电源输出的DCDC,输出端有三个引脚+12V,GND,-12V,且将GND接在IGBT的E极;
这样的话DCDC的成本就高了。

网友:
负压产生电路, 用来抑制米勒效应, 可靠关断IGB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