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连接检测

楼主(2017-05-09):
附件图片中是检测是否有设备连接,百思不得解,仿真也没解决是个什么原理。哪位大神能讲解下。

网友A:
P2_9 是控制USB是否开启D+的上拉电阻的。
P1_30 是用来检测USB插头是否插入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_9 是控制USB是否开启D+的上拉电阻的。
P1_30 是用来检测USB插头是否插入主机的。 ...

1,对于高速设备,设备内部就上拉这个电阻吧?
2,P1_30这个设备连接检测?P1_30电压始终都是VCC即5V吧?

网友:
图中的VCC要么就是R11没有连接。
要么就是这个VCC是给板子供电的。
所以可以用于检测。
这个是作为DEVICE连接到HOST主机的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