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实现从1-10号电机依次启动?

楼主(2017-05-09):
要用到FX2n控制10台电机依次启动,启动时1-10号以一定5秒间隔依次启动,停止时候10-1号以同样间隔依次停止,各位大侠们,三菱有没有一条指令能完成的?现在只能每个电机输出上一个内部时间继电器来完成梯形图复杂庞大看着很不爽

网友A:
可以用移位寄存器试试。

每5秒触发一次移位寄存器,左移,右移,

具体指令看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移位寄存器试试。

哪里能找到三菱的指令和功能介绍?

网友:
。。。。。

这样的问题也要问吗?

网友:
这么简单的怎么也算不上庞大

网友:
三菱官网有下,

网友:
几百个定时器随便用,放着不用也不省钱啊

网友:
版块是不是发错了。。。

网友:
这程序不算庞大,工业用的东西,老老实实用定时器实现顺序启停,用移位寄存器来实现,是典型的pc程序员做法,三菱plc那么大的存储空间,犯不着去节约,用最直观,可靠的程序去实现,才是plc程序员需要考虑的

网友:
你还是先了解PLC的基础再发问吧!

网友:
建议你用两个定时器,
一个做启动间隔的节拍,
一个做停止间隔的节拍。

万一。。。。。

网友:
论坛大了,什么样子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都能需要上来问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想法是对的,也不复杂,多的复杂的你还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