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线接3片SI4436频率偏差1M,如何匹配?

楼主(2017-05-09):
如题,一个天线,接3片RF芯片的输入端(比如3片SI4436)每片频偏2M左右(比如431mhz,433,435),如何匹配呢?需要功分器?

网友A:
看起来好高级的应用,居然要用到3片射频芯片,但为什么不用三根天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高级的应用,居然要用到3片射频芯片,但为什么不用三根天线呢?

感谢顶贴。

楼主:
如果因为临频干扰不好实现,我可以在前端加saw滤波器,或者提高间隔带宽到天线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网友B:
楼主真的是高圆圆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的是高圆圆的ID?

高圆圆哪看得上电工行业呀!只是她的图片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而已,没有头像是违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圆圆哪看得上电工行业呀!只是她的图片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而已,没有头像是违规的 ...

那你的问题为何与演员问的在一个经验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问题为何与演员问的在一个经验值上?!

真实水平,正常发挥

网友C:
加saw   参考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问题为何与演员问的在一个经验值上?!

说实话我也没看懂楼主到底在问啥.
感觉是说用一根天线公用,然后把接收的信号分给三个接收机用,
如果是这样,那么站在射频角度来说肯定不能直接接的,理想情况下是用一个三功分器,一分三到三个接收机,这样才表示匹配,当然也可以是直接调整接收机的输入匹配电路做到等效功分.另外就是普通天线如果都能区分出1M2M的频率差异了,我想绝对比你的接收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我也没看懂楼主到底在问啥.
感觉是说用一根天线公用,然后把接收的信号分给三个接收机用,
如果是 ...

谢谢,反复看了几遍楼主位,没看出哪里表达不清晰,提及1个天线,接3片rf芯片的输入端,也提及功分器字眼再次验证了硬件的物理连接。如果一定说表达不清晰那就是3个rf的中心频率?天线是否区别2m频宽我没有提及,问题关键在阻抗匹配和3通道并发的临频干扰,后面我还不充了saw事宜,如此依然给兄弟和兄弟的楼上带来困扰,着实赶到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saw   参考手机

非常感谢,临频干saw估计搞定了,可是功分器那里我就犯愁了,高频很是外行,恐怕要求助射频专业人员了

网友:
有线电视机的功分器可用,都是U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