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个丝印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5-09):
请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谢谢!1脚是接LM35温度传感器,2脚接一个电容对地,3脚和4脚接在一起不知道接哪里去了,5脚接电源8.8V

网友:
估计是个稳压IC。。。。。话说这芯片自带嘲讽技能啊

网友:
常用芯片编码可以通过 http://www.smdmark.com/en-US 查询。 不过这个SB芯片貌似是冷门

网友A:
借楼顺便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丝印C16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顺便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丝印C16k

谁家的不知道
但应该给是个24C16兼容的16kbit的串行EEPROM

网友:
没有电感?猜测是电荷泵:倍压或者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不知道
但应该给是个24C16兼容的16kbit的串行EEPROM

谢谢,我也估计是个存储芯片

楼主:
别沉了呀,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楼主用的LM35是TI的温度芯片吗?应该就是类似处理LM35的输出电压信号,应该就是负低压降可调节稳压器,TI有LM2991 8PIN ,还有就是1A 低压降可调节稳压器,TI 有LM2941 LM2941C 5-PIN,我这边可以提供LM35,LM2991,LM2941

网友C:
Toshiba TA75S558F OPAMP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 ... tail.TA75S558F.html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shiba TA75S558F OPAMP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ap-en/product/linear/opamp-and-comparat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