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三轴陀螺仪输出的角度是相对的吗?

楼主(2017-05-09):
正在调试,一动就有角度输出,一静止马上就输出0了

网友A:
陀螺仪就是角速度计,不是角度计!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就是角速度计,不是角度计!有问题么?

看来理解错了,有角度计吗?

网友A:
如果是检测倾角,可以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通过三轴的 重力加速度 计算出倾斜角度。但是你想像量角器那样测量角度,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检测倾角,可以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通过三轴的 重力加速度 计算出倾斜角度。但是你想像量角器那样测 ...

我是想在一个360度旋转的东西上面检测当前旋转的角度(类似于LED旋转屏上面),这个重力加速度的可以吗?

网友:
有倾角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一个360度旋转的东西上面检测当前旋转的角度(类似于LED旋转屏上面),这个重力加速度的可以吗? ...

当然不可以咯!你需要的是编码器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一个360度旋转的东西上面检测当前旋转的角度(类似于LED旋转屏上面),这个重力加速度的可以吗? ...

淘宝买个电子水平尺回来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一个360度旋转的东西上面检测当前旋转的角度(类似于LED旋转屏上面),这个重力加速度的可以吗? ...

你所需要的是角度传感器,而不是陀螺仪或加速度计这类惯性仪表。惯性仪表一般擅长处理需要独立坐标系(惯性系)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需要的是角度传感器,而不是陀螺仪或加速度计这类惯性仪表。惯性仪表一般擅长处理需要独立坐标系(惯 ...

角度传感器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
hmc5883 电子罗盘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论坛等级不符啊

楼主:
这个可以读出X,Y,Z三轴的角度吗?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不行吗?就算静止还有重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