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的勺子,是如何称重的?

楼主(2017-05-09):
RT,不知咋实现的,难道还是靠电阻应变片实现的?

网友:
应变片吧

网友:
这种要精度的测量,绝对是应变片啊

网友:
量程500g,这么小装什么能装500g?

网友:
你可以拿过来秤锇

网友A:
用过一吨量程的传感器,你就会想是否有一公斤量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吨量程的传感器,你就会想是否有一公斤量程的呢?

一吨的还真没用过

网友:
应变电阻只有0.Xmm的厚度,其它的是“弹片”

网友B:
从体积和价格上看,用应变片是最实际的

网友:
直接拆了

网友:
应该不是用铝合金的传感器,可能用的不锈钢,曾用过一款定做的不锈钢力传感器长宽只有8×20。

网友:
应该是应变片,称重多少是勺子的材料和厚度决定。

网友:
难道用半导体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C:
可能用的是薄膜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体积和价格上看,用应变片是最实际的

嗯,我也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用的是薄膜压力传感器

那个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这么小的勺子称白矮星的物质吗?

网友:
体积不小了

网友:
用力挖一勺子,是会超量程还是会“啪”一下断掉

网友:
这产品,有想法!什么价?

网友:
上周在常州MT,看他们做的一些应用于医药分析实验室的高精度称,万分之一g的精度,不知道咋保证的,N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