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99请教这芯片怎么用啊?

楼主(2017-05-09):
想问下采样点租和i-v电阻的选择计算
最近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介绍怎么计算。求解答

楼主:
这是一款电流采集ic

网友:
根据最大电流、芯片增益选择采样电阻,这个芯片最小满幅度支持10mV(一般芯片是100mV),也就是说可以用更小的采样电阻。

如果最大测量±10A电流,3V的ADC基准,INA199的REF引脚接1.5V,选择Gain=50的芯片,那么采样电阻上的最大压降是30mV,30mV/10A=3mΩ,采样电阻最大耗散功率0.3W。+10A电流时输出3V,-10A电流时输出0V,0A电流输出1.5V。

如果选择Gain=100或者200的芯片,那么采样电阻可以取值更小,但是需要考虑“最小满幅度支持10mV”。

网友:
楼上正解,电子烟和移动电源都用到过。

网友(2018-01-17):
请教大侠们 这个芯片价格怎么样 供货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