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教:手机IP地址问题

楼主(2017-05-09):
用手机流量(即GPRS)通过QQ浏览器查询到的手机IP地址是:223.104.20.43     中国移动;而在wifi环境下通过QQ浏览器查询到的手机IP地址是:117.151.123.178  武汉移动;同时,用该手机做了个客户端APP,与sim800c模块通信(sim800c模块设置为server),sim800c模块获取到的IP地址又是另一个地址,为什么会产生3个不同的IP地址呢?

谢谢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GPRS给你的本来就不是公网ip地址,运营商会根据不同的目的地址选择不同的出口和路由,你看到的Ip其实是NAT后的原地址,如果有流量透传的话,你甚至可以看到你的IP可能会是联通或电信的。

就你的情况来说,GPRS和WIFI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网络,看到的IP肯定不一样,还有GPRS获取到的IP几乎100%是内网IP。

网友A:
同学,请教一下,sim800c 设为server,如何应用呢,
如果知道sim800c 的ip 和端口,通过什么机制实现手机APP 和SIM800C 直接通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请教一下,sim800c 设为server,如何应用呢,
如果知道sim800c 的ip 和端口,通过什么机制实现手机AP ...

基本上都是用客户端模式的,因为没公网IP.  如果都是用的专门APN通道, 两台GPRS设备是可以直接通信的.  不是专用APN通道有些地方能直接通信有些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学,请教一下,sim800c 设为server,如何应用呢,
如果知道sim800c 的ip 和端口,通过什么机制实现手机AP ...

10多年前GPRS拨号获得的是动态公网IP,那时候可以使用短信把server的IP告诉客户端,能实现点对点通信.现在只有绑APN,绑成虚拟局域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学,请教一下,sim800c 设为server,如何应用呢,
如果知道sim800c 的ip 和端口,通过什么机制实现手机AP ...

现在基本上只能通过第三方中转了,或者参考P2P的穿透,反正离不开第三方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请教一下,sim800c 设为server,如何应用呢,
如果知道sim800c 的ip 和端口,通过什么机制实现手机AP ...

用AT指令如下即可:通过下面的AT指令操作,可以和手机APP(客户端)通信;我已经测试过!只是有时可以链接上有时链接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AT+CSQ    //查询网络信号质量
+CSQ: 20,5   //注意,第二个参数是0-5!越大越好越容易建立链接,链接不成功时

OK
AT+CREG?
+CREG: 0,1

OK

AT+CGATT?
+CGATT: 1

OK
AT+CIPSERVER=1,"10002"    //启动服务器并且设置监听端口"PORT";重启时执行该命令
OK
SERVER OK
AT+CIFSR
10.9.242.68
AT+CIPSTATUS    //查询当前连接状态。有时候可省
OK

STATE: SERVER LISTENING

打开手机“收发HEX数据”APP,点击连接服务器:
REMOTE IP: 10.67.213.63
(注意,这个地址和手机浏览器上查询的IP地(117.136.81.195)不一致);

AT+CIPSEND

>
HELLO,I am GKXW!
32   //发送结束符1A( 0X1A),
SEND OK    //注意如果收到: +PDP: DEACT,则必须发送: AT+CIPSHUT,关闭场景后,才能实现重连。
AT+CIPSERVER=0
OK

SERVER CLOSE
AT+CIPCLOSE  //关闭TCP如果需要重启TCP,则需要重新执行一次这个流程指令,重启TCP
CLOSE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多年前GPRS拨号获得的是动态公网IP,那时候可以使用短信把server的IP告诉客户端,能实现点对点通信.现在 ...

用AT指令如下即可:通过下面的AT指令操作,可以和手机APP(客户端)通信;我已经测试过!只是有时可以链接上有时链接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
AT+CSQ    //查询网络信号质量
+CSQ: 20,5   //注意,第二个参数是0-5!越大越好越容易建立链接,链接不成功时

OK
AT+CREG?
+CREG: 0,1

OK

AT+CGATT?
+CGATT: 1

OK
AT+CIPSERVER=1,"10002"    //启动服务器并且设置监听端口"PORT";重启时执行该命令
OK
SERVER OK
AT+CIFSR
10.9.242.68
AT+CIPSTATUS    //查询当前连接状态。有时候可省
OK

STATE: SERVER LISTENING

打开手机“收发HEX数据”APP,点击连接服务器:
REMOTE IP: 10.67.213.63
(注意,这个地址和手机浏览器上查询的IP地(117.136.81.195)不一致);

AT+CIPSEND

>
HELLO,I am GKXW!
32   //发送结束符1A( 0X1A),
SEND OK    //注意如果收到: +PDP: DEACT,则必须发送: AT+CIPSHUT,关闭场景后,才能实现重连。
AT+CIPSERVER=0
OK

SERVER CLOSE
AT+CIPCLOSE  //关闭TCP如果需要重启TCP,则需要重新执行一次这个流程指令,重启TCP
CLOSE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基本上只能通过第三方中转了,或者参考P2P的穿透,反正离不开第三方服务器。 ...

能否透传呢?如果如你所说,那么SIM800C系列没有什么搞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T指令如下即可:通过下面的AT指令操作,可以和手机APP(客户端)通信;我已经测试过!只是有时可以链 ...

嗯,这个细节应该都明白的,只是真正产品的时候,要手机APP 怎么知道 SIM800C 的IP 和 端口呢?
莫非是 SIM800C 拨号OK 了,任何把IP 和端口号通过短信发到手机上。

楼主: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通信不稳定,经常连接失败

网友:
AT+CIFSR
10.9.242.68
打开手机“收发HEX数据”APP,点击连接服务器:
REMOTE IP: 10.67.213.63
这两个IP怎么不一样

网友:
10.9.242.68  10网段是内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T指令如下即可:通过下面的AT指令操作,可以和手机APP(客户端)通信;我已经测试过!只是有时可以链 ...

你的gsm模块获取的是内网ip,你用手机连接模块,模块得到的是手机的内网ip
你用gprs上网,获取到的是nat后的公网ip
你用wifi上网,获取到的是你的wifi设备获取到的公网ip

这3个肯定是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