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解答RC522天线TX1,TX2,和地的连接关系,谢谢

楼主(2017-05-10):
如题,最近在做13.56M射频读卡头,选了兼容RC522的FM17520,看了规格书的天线设计发现有点疑惑;

天线是直接连芯片的TX1和TX2还是需要中心抽头接地,FM17520规格书的天线设计是没有中心接地的,而RC522的参考设计是有的,不知道哪个设计才是正确的?请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A(2017-07-11):
同问,不知楼主调试的怎么样了,我的一直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不知楼主调试的怎么样了,我的一直没成功

我做小天线短距离的,差不多1cm读卡距离,单用TX1脚,你可以参考下,根据数据手册做的话天线画好一点应该能到5cm左右,主要是匹配电路参数要对,这个自己参考手册,记得复位脚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2017-11-23):
继续顶起来,我也遇到这个疑问。
目前是FM1702上面,TVSS接地和不接,对都卡距离没有影响。
测量TVSS和GND,也没有短路,哪位路过的大神能解释一下,比如内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