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AD电压基准源求介绍

楼主(2017-05-10):
项目用10位AD,大家推荐一个基准源型号,谢谢?

网友:
万能的431

楼主:
就是不想用431

网友:
10位AD而已,431足够用了。

网友:
那就用432吧,哈哈哈

网友:
431大碗价不高,最合适了

网友A:
一直用ref50xx系列

网友B:
10bit精度而已,431是性价比最高的,没有之一,便宜好买量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ref50xx系列

我去搜索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bit精度而已,431是性价比最高的,没有之一,便宜好买量又足

我想用哪种傻瓜式的基准源,输入,输出就完了。不需要加电阻。外围器件足够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哪种傻瓜式的基准源,输入,输出就完了。不需要加电阻。外围器件足够少 ...

431就加一个电阻而已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哪种傻瓜式的基准源,输入,输出就完了。不需要加电阻。外围器件足够少 ...

那就 REF30xx 或者REF50x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 REF30xx 或者REF50xx系列

嗯,谢谢。

网友:
搞得要上LT1000似的

网友D:
坚决支持使用 LTZ1000

网友:
10bit ADC 只配用VCC

网友:
10位。。用单片机内部的基准不行么?像STC15那种的

网友:
10bit AD,使用电源电压也不错,最多使用一二毛的TL431.

网友:
lm385,简单程度超43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坚决支持使用 LTZ1000

坚决支持使用ltz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坚决支持使用ltz1000

大哥,你是土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坚决支持使用ltz1000

LTZ1000 - 超精准型基准

特点

1.2μVP-P 噪声
2μV/√kHr 的长期稳定性
非常低的迟滞
0.05ppm/ºC 的漂移
温度稳定

参数很牛逼啊!

网友:
431的不足是往往要加两个精密点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LTZ1000 - 超精准型基准

特点

额,其实这个回复是个玩笑

网友:
ltz1000贵了,还是用lm399吧,不过需要额外的运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TZ1000 - 超精准型基准

特点

当然了,它是hp3458a八位半表的基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然了,它是hp3458a八位半表的基准源

高大上啊,300多一片,很牛比啊!

网友:
不二选择LTZ1000

网友:
电阻都不想加。。。

网友:
你们推荐都太差了 ,10v约瑟夫森结基准,便宜又大碗

网友(2022-09-28):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又新又好的吧。
ADR 1399
在硬件上它几乎可直接替换lm399,改一下齐纳电流就行。它的性能可以直逼ltz1000。噪音低,温漂也小。价格也是可以接受。150上下。就是不一定好买。